我的油门曲线怎么有7个点啊?人家都是5个点啊!

楼主(2009-05-06):
我的油门曲线怎么有7个点啊?人家都是5个点啊!

楼主:
一般的八动遥控器对于油门及螺距曲线都提供 5个控制点,分别对应0%(L)、25%(1)、50%(2)、75%(3)及100%(H)。

网友:
7个点有什么问题么  我的9x2也是7个

网友:
上将在炫耀遥控器么?

网友:
你要是觉得7个点不好,那我就买个5点油门曲线的遥控器和你换。

网友A:
人家5个点的是中低档, 你的7个点是中高档,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5个点的是中低档, 你的7个点是中高档,知道吗

网友:
再加6个点就正好了!

网友:
LZ船玩的不过瘾就来玩直机

网友:
那就送我了

网友:
我只有3点

网友:
现在是两点……

网友:
 这个。。。好吧,我知道呢在晒命

网友:
我的也是3点

网友:
问一个我憋了两年的问题:楼主今年多少岁了?问的问题都那么“梦幻”

网友:
有的控可以通过高级设置设成5点的,不过没有必要,别管几点,只要能设置成平滑的曲线就行了。

网友:
鉴定完毕 炫耀帖~~~~

我还没有点呢  esky 0604a

网友:
你的控高级呗。我的 还九个点那

网友:
T9 高级模式11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