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按MENU(菜单)键开机,进入系统设置:

楼主(2009-05-06):
1.按MENU(菜单)键开机,进入系统设置:
航模,模型,遥控模型,遥控飞机,遥控飞机模型,遥控直升机,直升机模型,遥控固定翼,固定翼模型,航模论坛,航模基础知识,遥控航模,线操纵,线操纵航模,飞机,固定翼飞机,模型飞机,模型制作,飞机制作,航模制作,航模飞机制作,模型飞机制作,直升机,航拍,航拍直升机,直升机比赛,固定翼比赛,模型比赛,模型展,航模展,飞机玩具,玩具飞机,航模爱好者,模型论坛,航协,航模协会,RC,直升机爱好者乐园,F3A,F3C,3D,F3P,P3A,3d直升机,FUTABA,JR,京商,喜路宝,亚拓,align  a.第五项“调制类型”中选择PCMbbs.5imx.com
b.第六项“十字盘类型选择”中,按+、-键选择3CH120
航模,模型,遥控模型,遥控飞机,遥控飞机模型,遥控直升机,直升机模型,遥控固定翼,固定翼模型,航模论坛,航模基础知识,遥控航模,线操纵,线操纵航模,飞机,固定翼飞机,模型飞机,模型制作,飞机制作,航模制作,航模飞机制作,模型飞机制作,直升机,航拍,航拍直升机,直升机比赛,固定翼比赛,模型比赛,模型展,航模展,飞机玩具,玩具飞机,航模爱好者,模型论坛,航协,航模协会,RC,直升机爱好者乐园,F3A,F3C,3D,F3P,P3A,3d直升机,FUTABA,JR,京商,喜路宝,亚拓,align2.重新开机进入参数设置
bbs.5imx.com  a.第四项“舵角设置”中选中“陀螺仪”低和高都设成65%左右(飞悬停有明显效果)航模,模型,遥控模型,遥控飞机,遥控飞机模型,遥控直升机,直升机模型,遥控固定翼,固定翼模型,航模论坛,航模基础知识,遥控航模,线操纵,线操纵航模,飞机,固定翼飞机,模型飞机,模型制作,飞机制作,航模制作,航模飞机制作,模型飞机制作,直升机,航拍,航拍直升机,直升机比赛,固定翼比赛,模型比赛,模型展,航模展,飞机玩具,玩具飞机,航模爱好者,模型论坛,航协,航模协会,RC,直升机爱好者乐园,F3A,F3C,3D,F3P,P3A,3d直升机,FUTABA,JR,京商,喜路宝,亚拓,align
b.第六项“十字盘参数调整”中,副翼  +36%、 升降+36%、  螺距-36%(3D要设在50%左右)
航模,模型,遥控模型,遥控飞机,遥控飞机模型,遥控直升机,直升机模型,遥控固定翼,固定翼模型,航模论坛,航模基础知识,遥控航模,线操纵,线操纵航模,飞机,固定翼飞机,模型飞机,模型制作,飞机制作,航模制作,航模飞机制作,模型飞机制作,直升机,航拍,航拍直升机,直升机比赛,固定翼比赛,模型比赛,模型展,航模展,飞机玩具,玩具飞机,航模爱好者,模型论坛,航协,航模协会,RC,直升机爱好者乐园,F3A,F3C,3D,F3P,P3A,3d直升机,FUTABA,JR,京商,喜路宝,亚拓,align  c.第八项“油门曲线”可以不设(也可以根据个人习惯设置)
5iMX.com 中国最具人气和影响力的综合模型论坛|航空模型|车辆模型|航海模型|遥控模型爱好者乐园  d.第九项“螺距曲线”中第1点:38%、第2点:58%、第3点:76%、第4点:87%、第5点:93%、第6点:97.5%、第7点:100%.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e.第十三项“飞行模式开关”中,特级1.2.3飞3D时可根据个人习惯设在任何开关位置上,否则不用设置;但最底一行“锁定  C       普通”中的位置可在A/C/D/E四个开关必须设定(否则无法实现油门锁定功能。
f.第十四项“油门锁定设置”中“混控   禁用”把禁用通过按+、-键设成开或关(切换你设置的开关即可实现)、“位置   0.0%”如果打了油门锁定开关,动力仍停不了,这时就可以通过改变位置参数来实现。下面不用设
  g.第十五项“失控设置”中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在这项设置时请注意:记住你悬停时的油门位置,(也就是说爱机一旦失控,接收机会3s后自动进入悬停参数)    操作方法:把油门杆推到你认为安全位置,按确认键,此刻所有的参被记录。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h.第十六项“定时器”其作用略,
5iMX.com 中国最具人气和影响力的综合模型论坛|航空模型|车辆模型|航海模型|遥控模型爱好者乐园  重点讲一下如何把定时器设在油门通道,在其设定项“控制    开机”中把开机选中按+、-键更改成油门字样,然后选中“位置  无”,把油门操作杆推到你认为要记时的位置,再按住确认键1-3秒位置后面的参数会随着你操纵杆的位置而发生改变。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i.第十七项“高级设置”中飞悬停者可以不用设,飞3D 者可以根据个的陀螺设定。这方面本坛中有很多内容。+b9Q;U4|4x

网友:
坛子里的文字是防止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