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传点知识给我吧

楼主(2009-05-06):
呆顶尖和活顶尖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用呆顶尖?什么时候用活顶尖?中心架和跟刀架哪个用的多?我想明白这些买床时一起买上。请大家教教我好吗?谢谢

网友A:
呆顶尖和活顶尖有什么区别?
呆顶尖在夹持过程中不会转,精度高,摩擦大
活顶尖在夹持过程中能跟被加工件一起转,摩擦小
中心架和跟刀架在加工较长工件时用得到,论坛里有跟刀架改跟刀、中心两用的,可以参考一下
我还没用到中心架和跟刀架,哪个用的多就看楼下的回答了。

网友:
又长又细 ,又很软的棍棍要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呆顶尖和活顶尖有什么区别?
呆顶尖在夹持过程中不会转,精度高,摩擦大
活顶尖在夹持过程中能跟被加工件一起转,摩擦小
中心架和跟刀架在加工较长工件时用得到,论坛里有跟刀架改跟刀、中心两用的,可以参考一下 ...

活顶的精度不如死定 在需要精度高的地方就用死顶
中心架可以架住很长工件 在车床尾部架住工件就不会甩来甩去
车又长又细的东西的时候 车刀顶弯工件 工件的中间车的和两边不一样大小 跟刀架顶在刀后面固定住工件 不会让车刀顶弯工件 使车出来的工件头尾一样大
中心架和跟刀架有时会同时使用
活顶和死顶只要锥度一样到处有得卖 很多人自己diy了
中心架更刀架每个厂家每种机器 几乎都是按照自家的机器来做的 好多都不通用 如果你自己不想diy的话 就和机器一起买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们!来这里总是能遇到好人,总是能学很多,谢谢了

网友B:
回板凳

在需要精度高的地方就用活顶

网友:
死顶,活顶上面几位说了。跟刀架一般用在加工又细又长的工件。中心架一般处理大于卡盘通孔且较长工件的断面。我感觉如果你初接触机床,没有必要买这些。以后用到再买。如果你手艺不错,熟悉机床后都可以自己做。我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需要精度高的地方就用活顶

搞错的离谱了 严重误人子弟 谢谢指正 已经改了

楼主:
这是买床之前问的,现在床已到家,要的是活顶

网友:
扑看到过用两中心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