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 弱弱的问

楼主(2009-05-06):
我想弱弱的问一下 我家的环奇813b 可不可以自己改装 让它稳定点呢? 实在是不好飞啊 一点风都不行啊 在家里太小了,  呵呵这个本来是玩给我崽看看的 他还只有两岁

网友:
不是不稳,是太稳了。风一吹就跑。这个级别的飞机都是这样的,就这点重量,肯定不抗风的。

要抗风,一个要重量重,风力不容易移动;另一个要运动速度快,能够快速逆风运动,抵消风力的影响。800克的450电直抗个5到6级风差不多,您这个200克重的基本上没戏,最多2级风吧。要飞,找个宽敞点的房间,像室内篮球场或者会议室什么的比较合适。

网友A:
最好不要给孩子看,不然打到脸可就麻烦了,我修014的时候都不让我儿在身边的,即使不通电都不让他在一边,我儿也两岁,就害怕意外,两岁的孩子现在正是开始好动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给孩子看,不然打到脸可就麻烦了,我修014的时候都不让我儿在身边的,即使不通电都不让他在一边,我儿也两岁,就害怕意外,两岁的孩子现在正是开始好动的时候

孩子都是两个人看着的。不过还是要谢谢提醒。多注意点好!

网友:
老大,你说就这点重量,肯定不抗风的.
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 LAMA不能抗风不是因为重量的问题, 而是因为A桨被动变距的缘故

你想想就是蝴蝶也能抗3级风的,它什么重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