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聚合物锂电放电不宜超过多少伏?

楼主(2009-05-06):
看到有的说单片3.7有的说3.3,糊涂了!到底多少啊????

网友A:
空载3.7,带负载3.3

网友B:
3.0V

网友C(2009-07-05):
不知道重复多少的帖子,放电是3.0截止,长期不用就3.7到4.0之间。

网友D:
2.75V

网友E:
这么说吧2。75是理论值,实际上你想寿命高点建议最好是不要低于3。7,我是第块450电飞3。5分钟,下来是3。8左右这样电池寿命会比较长,可以多准备几块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