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GA410 锁尾模式 自己往尾管方向跑

楼主(2009-05-06):
买了个GA410 开机 灯恒亮以后 进入锁尾模式
不动JJ 什么都不碰
发现中立点一直向尾管方向动 一直顶到尾管就不动了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的也是,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又好了。是不是传说中的温飘?

楼主:
   我的是100%这样 每次开都是自己飘
请问谁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B:
好像有陀螺你需要快速在锁尾与非锁尾之间切换三次,这时候陀螺指示灯会闪一下,重新上点就ok了,好像这叫“设定中立点”。我的一个不到200的陀螺也是狂飘,这么弄完好多了

楼主:
我是JR的控 是不是快速切换 AUX2 我切换过了 没有反应

楼主:
忘记说了 飘的非常快 基本上从中间到尾管 也就4 秒

网友C:
影响飞么

楼主:
5秒以后就是靠尾管 相当于中立点在最左边
强起的话就是JJ尾巴左右乱晃 像抽风似的

网友A:
我的情况是,隔一天不用,刚通电有时候会飘,飘的速度速度跟LZ的一样,不过通电一段时间后,重新插电好一些。昨天晚上调机的时候发现个现象,就是刚通电的时候不飘,然后手接触到金属旋翼头的时候开始飘,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怀疑可能是在手接触旋翼头的时候接收机被静电干扰了,导致陀螺收到的中立点信号偏移。飞的时候还好,共飞了5次,除了一次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陀螺掉信号,其它时候尾锁得挺好的,当然飞的时候都是不飘的情况。我用的是天地飞的PPM接收机,比较一般哈。

楼主:
还没有找到为什么 反正是通上电 进入锁尾就这样
什么时候通电都一样

网友D:
拔电再接上就好了

楼主:
 拔了在接 也是一样跑

网友E:
说了,低档货就是这样的, 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换

网友F:
401也会像楼上说的那样飘,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G:
一样
我也是GA410,根楼主的情况一样,只要飞行时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了。要是飞行有问题,比如朝一边转的话,可以使用控上的尾桨微调进行调节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