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刚装机 GA410 锁尾后 往尾管偏 直到顶到尾管才停 ...
新买的刚装机 GA410 锁尾后 往尾管偏 直到顶到尾管才停下

楼主(2009-05-06):
什么都不动 通电锁尾后 灯恒亮 就是往尾管偏 一直顶到不能走了才停下
每次都是这样 大概4秒多就能偏到头
按说明书上 快速切换快速切换锁定和一般模式2次以上 我切换的是AUX2的开关
可以重新设定尾舵中立点 也没有反应 怎么弄都是偏
控是DSX7
请问有人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是控的设置问题 还是需要调什么 还是
陀螺仪
有问题那

网友A:
首先确认你的DSX7方向微调为0,看看是否还是如此
听说很多低档的陀螺仪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B:
正常啊,锁尾的都这样。你试试非锁尾模式就不会偏了。

网友A:
我的DY101也是这样,飞起来就没事了

楼主:
真的是 都这样吗
还有JJ要起来的时候 尾巴狂晃 是敏感度调的太高了 ?
JR控应该调多少那

网友C:
你管他是多少,降到不晃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