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的主旋翼最高转速能到多少啊?

楼主(2009-05-06):
不射浆的极限是多少呢?

通常都设置到多少呢?

网友:
要看什么打浆,如果是碳纤估计你转速上到你大齿轮崩牙估计打浆还不会射~

网友A:
木桨多少RPM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桨多少RPM射?

同问~~~~~~~~~~~

楼主:
帖子沉很快啊~

网友B:
我试过在客厅悬停也射过木桨。你说转速能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在客厅悬停也射过木桨。你说转速能有多高?

没明白,是说很低的速度也会射浆吗?那是质量问题吗?

网友:
估计是2400吧

网友C:
木浆在2600-2700左右我射过,是YT原装木浆,根据YT的说明,木浆转速要小于2400!
碳浆可以调到3200,有国外牛人用4S电飞3400,暴过头,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浆在2600-2700左右我射过,是YT原装木浆,根据YT的说明,木浆转速要小于2400!
碳浆可以调到3200,有国外牛人用4S电飞3400,暴过头,没意义!

爆头?是桨射中脑袋了吗?

网友D:
应该是爆了旋翼头

网友:
射了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爆了旋翼头

哦,是这个意思,我理解错了~~~

网友:
亚托的飞机新机可以可以上高转,飞过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高转飘忽。
我现在的飞机用的是蝎子4430KV+12T,凤凰45A。多少转大家算算吧

网友E:
哈哈,“暴过头”是广东方言,大概是“太暴了”的意思~

网友:
我有转速表,但从来没有测试过直升机。

网友:
3100-3900都有人飞,看你怎么飞而已,俺3100够用了,碳桨木桨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暴过头”是广东方言,大概是“太暴了”的意思~

嗯,感觉这个是正解,没那么血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