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冲动,把手里的Jr dx7出掉了, 大家参谋下我再买个什么控比较好呢,要2.4g的

楼主(2009-05-06):
手上现在有6100和7100两个接收机了
不知道在2000一下这个价位,有什么好的选择没有

网友:
出的原因呢? 7通来说, dx7 应该算顶级控了啊。

楼主:
因为比较穷。。。没钱花了,就140欧元卖掉了个控,接受在手里还没有处理,手上现在有一个5通的2.4g的,貌似能够用来飞 450,

网友:
在欧洲啊 ,那买花科尔2801好了,虽然只有10mw,但是他这种制式的也只允许到10mw,别远就行

网友:
5 通飞 450?? 飞CCPM 模式??

网友A:
5通可以飞450,只是感度必须用陀螺仪上的电位器直接设

网友B:
也可以考虑买 DX6i

网友:
引用 网友A:
5通可以飞450,只是感度必须用陀螺仪上的电位器直接设

那是否   再选择的控  一定要支持6-5通道混控才行吧!?

网友:
把手里的Jr dx7出掉了;Jr几时出了DX7

楼主:
楼上, 不好意思, 打错了, 是dsx7, 买家下周付款。。。

另外请教大家,我的一个5通支持 ccpm混控的控,(LP5DSM)
现在用在450上, 油门螺距混空正常,左右混控正常,但是 前后混控不正常,表现为
左打舵,左边降 ,右边升,正常
右打舵,右边降,左边升,正常
但是前打舵,左右舵机升,后面的舵机降,变成了向后飞。

如果我调节反向,就会变成,前后正常,左右又反了。

问问大家我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让他正常飞啊?

另外,好消息是,这个5通控,不但能很好控制尾舵机,而且可以开关锁尾,至于调节感度,那得飞起来才知道有效果没。

网友:
DX7  Se 这个好像卖的都是空机  没有舵机和接收

网友:
要真穷到140欧拿不出来,还是好好挣钱再说吧,暂时别玩了

网友:
呵呵   我都拿不出来啊 不过我这些东西还挺多的

网友:
再买一个DXS7

网友:
1200多就卖了还够便宜的了。干脆把接收也便宜卖了得了。

网友:
再穷也要飞啊我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考虑买 DX6i

Horizon Hobby公司宣布召回航空模型用无线电发射器 --航空模型用Spektrum DX6i无线电发射器
http://www.stdjia.com/?action-viewnews-itemid-2186

网友:
dx6i召回,论坛里早就贴过不知多少回
这坛上卖控卖模块的多了去了,怎么别人都有大将风度,ls的你们公司没给你基本的培训还是咋的,为了推销你那破控,至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