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浆等配置专贴” 请前辈预审

楼主(2009-05-06):
翻看了本区08年春节至今的帖子,对动力配置的总结,大部分是今年春节以后的,模友今年集体发力啦?

请前辈审查数据的准确性,最好补全:船体全重,电机,电调,桨,速度
本帖沉入第三页后将发送至版主的置顶贴“动力、浆等配置专贴。请同好多多添砖加瓦。谢谢!”

按船体长度排序:

新奇达A5小改
2040KV3900,329的浆,40A的电条,用3S可以到50
2217外转3600KV+3S 11.1V2200MAH锂电+432桨才上50公里
b2856 4100kv 80A esc  36-37槳w
飞速达b2858  kv4100电机 直径35mm左右的半浸浆
2217外转子的. 最好在2700----3200KV,,电调60A  直轴从船未到螺旋桨末端 7CM .同船底直线负3度.   螺旋桨用432的半浸桨.
20A双向,550有刷,30*1.4全寝浆,8.4V镍镉,全速跑5分钟
B2847内转 KV3745  28A电调3S 2000MA锂电 玩具船带得半浸浆D30mm P/D=1.2 目测30左右
上450电直用的电机电调 3S 2200MAH电池  桨 用431
C2830外转无刷,KV1000,30A电调,2200MA锂电,速度不超20
-----------------------------------------------------
新款MONO-碳纤
长:590mm,
宽:150mm
配置:1530水冷无刷电机:3450KV,电机直径29mm  长50mm
       水冷无刷电调:110A,6-16V,BEC,设定卡)
       螺旋桨:TSJ-P4032
       速度为每小时67KG(测试过),使用7只为一组的镍氢电池

碳纤MONO
长 590mm
宽  150 mm
材质:碳素纤维
配置:1530水冷无刷电机:3450KV,电机直径29mm  长50mm
      水冷无刷电调:110A,6-16V,BEC,设定卡)
      螺旋桨:TSJ-P4032
  时速为每小时63KG(经测试) ,使用4粒锂电池

mono1(軍刀)身長590mm寬165mm
B29 KV3800电机  5000LiPo电池(20c)2S1P  35X3(6分鈡規格,速度65Km至70Km左右
---------------------------------------------------
玻璃钢A5,CPV生产的。长度大概在63CM
配置B2856--3650/V,LI--3S,3200MAH,浆32×1.4 电调70A,速度50KM左右
---------------------------------------------------
船长650,宽200,打算用二块2200MAH电池并联就是11V电压。
GS3656(2600KV),船是DF,槳是用M435X3,电調是125A,

DF的650MMO艇,
飞速达B3660,KV2450,星星的125A水冷电调,桨是X437/3 Y537/3
B3660,KV2450,上12节EP4200电,上Y535桨都非常吃力,电池暴烫,只能跑3分钟
b3660 1500kv ,6S lipo , 用x435  x438 x637 或 x437/3 ,最快的是y537 。能上70km

65CM的O玻璃钢O艇
KV3000 2218的外转子电机 35---40km/h

65CM O艇
用435铜桨
,KV2450的3660,6S最好用200A电调
2750KV3660,4S2P,A123,440浆

65CM长的CAT
B2856, 2300KV的电机,432--435浆,125A电调,3S2P2200MA里电,调的好的话,会有60左右
-------------------------------------------------
74CM,
3660,2726KV,4S2P,A123,电调200A水冷,全速也就跑4分钟左右,跑下来电机电池温度不高。以前用3660,KV2450,125A电调,6S1P锂电试跑,第一次线烧断,第二次电调很快保护,船丢失
----------------------------------------------
84.5CM船宽26CM高9CM,电O,速度在40-50
8S A123         3674电机 1000---1500KV         442桨
----------------------------------------------
船长86cm ,宽 27cm
试船配置:
飞高540L 1890kv
125A电调
16节
octura x640
一下步打算 540xl 1500kv电机, 20节电跑
净船壳约重1150克。目前我用16节电跑,连电机,全重应该可以控制在2600克左右
---------------------------------------------------
长度900MM   宽度250MM
3674内转子无刷马达   (KV:2770RPM/V)    D42XP1.2
3S2Plipo电调容易烧,速度只有30,最高不超过40
----------------------------------------------
船体规格:
            艇长:1030mm
            艇宽:230mm
            艇高:230mm
            艇重:700g
            艇身材料:ABS
3660或B28  3674或3685的电机啦 电机KV值1600---2000
750有刷,速度可达40,
现在用飞速达的B3674无刷,KV1280,125A电调,20节镍氢,速度能过60.
-------------------------------------------
长104cm 宽30左右,单有刷750电机。7.2V镍氢3600ma 全重3kg左右。速度20km。

网友:
总结的好,辛苦了

网友A:
真是个有心人!

但船的动力,浆配套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船不单止有电机,浆配套关系还涉及到轴系,角度,重量,船形,重心,水刀,压水板,舵系,水冷,电调,电池等都有关联,各部分都相互

承,要找到最佳平衡点,谈可容易。。。

网友:
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哈,能给很多刚刚接触船的朋友以大帮助,包括我

网友:
 ,LZ真是有心,基本上找齐了啊!有些配置所说不是很好(比如我的配置),但也能给新手一些参考!辛苦了

网友:
这帖子不顶不行

网友:
给新手一些参考!辛苦了

网友:
顶好贴
希望高手也把自己配置补充上来

网友:
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船的动力,浆配套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船不单止有电机,浆配套关系还涉及到轴系,角度,重量,船形,重心,水刀,压水板,舵系,水冷,电调,电池等都有关联,各部分都相互

承,要找 ...

个人理解
给定船体后要求达到一定航速
“轴系,角度”对应推力分解后的力和力矩,假设通过重心
1.“重量,船形,重心,压水板”和速度 可以得到 阻力
2.按照 阻力=推力 得到螺旋桨的直径、螺距、转速、功率
3.进而得到电机的功率,KV值
4.然后是电调,电池
得到动力系统重量后修正步骤1中的重量重新计算,多次迭代后就可以得到给定船体后满足航速要求的全船配置
已经编程解决了1,2步,但有偏差,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4070&extra=page%3D6
现在差3,4步,主要是电机工作KV与设计KV的比值,电池放电倍率,电机的启动电流等未知,(半浸桨在全浸时扭矩很大,电机负荷很大,究竟大多少未知,这导致船的无刷动力组选择基本靠经验,而不像航模那样有可靠的理论)
然后是迭代的算法的设计

网友B:
小A5 我是2040KV4200+429的桨是绝配,上3S锂电速度50很轻松,2S速度也有40了。LZ收集的比较全,希望大家添砖加瓦

网友:
好贴,要做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A5 我是2040KV4200+429的桨是绝配,上3S锂电速度50很轻松,2S速度也有40了。LZ收集的比较全,希望大家添砖加瓦

如此配置浆效不到50%,太低了,再调整下。

网友:
DF MONO 81MM
3680  1600KV
6S2P  25C  2600MAH x2
Y537/3
好盈180A
速度93Km/H(GPS)

网友:
更新一下:
我的65CM O艇
FSD 3660 KV2045 水冷
XXD 125A电调 水冷
TFL 435两叶铜桨
6S1P A123

全速50Km/h左右,全油门能跑3分钟不到,跑下来电池比较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