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版450S惨炸,求教这个配件通用吗?

楼主(2009-05-06):
求教各位,我的是老版的450S,今天惨炸了,大齿盘扫齿...请问这个能通用吗?

不会只能买原装的吧...

网友A:
不用买原装的

网友:
450的都通用

网友:
掃齿是常事~ 十次炸~最少掃三次~

网友: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拜托,钱啊!

大齿盘肯定不通用,我比过了.要换就得整套换.卖家跟我说不通用...
是齿数的问题么?

我含糊了

网友:
印象中大齿盘通用 小齿盘不是通用的 因为s的小齿盘小一号 s卖了好久了 不知道记的对不对

楼主:
hehe 回复楼上前辈:我用亚拖的那种兼容大齿盘,是固定座不一样,装不上...小齿盘和亚拖得齿数好像不一样,我比了一下.

楼主:
所以就得整套换了.但不知道小齿盘该怎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买原装的

呵呵,看过老金前辈的帖子无数,也还请老金前辈指点一二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hehe 回复楼上前辈:我用亚拖的那种兼容大齿盘,是固定座不一样,装不上...小齿盘和亚拖得齿数好像不一样,我比了一下.

那就不知道了呵呵 顶一个 等其他高手来

网友:
老款的和新款的不通用

网友:
大齿盘通用,小齿盘小一号。我以前在121mx那里买过那种白色的小齿盘,你可以去问问看还有没有。

楼主:
呵呵,中午找了架亚托试了一下,小齿盘确实小,大齿盘也不通用,是连接件的问题。
但亚托的大齿盘可以装450S的小齿盘,装上也能飞了。

呵呵,450S玩了一年多了,感觉除了机身没换,没省什么了,陀螺和控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