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电动耐久是指什么,谢了!

楼主(2009-05-06):
有一个中学教师问到这个问题.

网友A:
電動耐久好像是有一個項目的,FSRE>1KG FSRE<1KG這兩個,
規定船只不能超過,或者不能小於,看級別而定,
航行時間好像是30分鐘,中途可以換電池.
我記得是這樣,具體是怎麼樣沒太瞭解,時間可能也是記錯的.
因為對電池的消耗太厲害,在國內沒流行起來~

网友B:
電動耐久是FSR-E就是比賽時也是跑M型跟油動耐久同跑法只是縮小一些...跑18分中可中圖換電池...剛好我有一台電動耐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