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26cc和摩托车5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5-07):
不知道怎么问好  摩托车 比如说(金城100   雅马哈125  川崎400)这些数字后面应该是什么单位  也是CC??请教高手

网友:
26cc和50cc的区别

网友A:
50CC以上的摩托车发动机基本上都是四冲程

网友:
飞机的引擎比船和车的转速要高,船,车可以共用,但是航模的引擎用在船车上,用不了多久就玩完`1~!~!

网友:
摩托车 比如说(金城100   雅马哈125  川崎400)这些数字的单位都是CC,也就是毫升,125CC,就是排气量为125毫升的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CC以上的摩托车发动机基本上都是四冲程

90年代MOTO GP用的是500CC的两冲发动机,V2,P3,P4,都是250CC两冲发动机,啊普利亚RS250两冲发动机不经改装都可以达到70PS以上,理论上两冲在同等排量下比四冲功率大,但出于环保问题,两冲落寞了。所以,现在为了环保,只能牺牲功率改为四冲了。

网友:
四冲油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