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V2 抽尾原因找到 已经解决

楼主(2009-05-07):
从v2到家起一直在忙调试 主要问题就是推油抽尾  为了这问题 几乎把v2都拆了重装了遍 还是没找到问题
前天得到 大侠指点,把陀螺仪改用双面胶牢牢粘在机头(本来用的是新式陀螺垫),情况有所好转
但推油上去还是有抽的现象 害的我今天又忙了一天 拆了弄
总算在凌晨找到了根本原因:
原来是电调的设置!千万别设置成直升机模式里的成定速!
v2的18A 电调竟然有定速功能.. 可能新机买来通电没注意 直接设置成了定速模式,现在我把电调重设了遍,改为无定速模式,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唉 尾巴问题害死人啊,老是去注意感度啊 中立点啊 尾舵机拉杆等等问题 就是没想到最终还是............................
忙了好几天啊 恼火的时候真想一脚踩扁它
所以想玩2 兄弟们以后可要注意这点咯 别象我这样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网友:
好像有点不对啊
定速照理说对改善锁尾效果有正面作用的。。。
不过既然问题解决了,那就好

网友:
貌似亚托的电调设定成定速模式后也会出现尾巴抽动的问题,实在搞不懂里面的定速是指的什么意思

网友:
俺的尾巴 也有来回摆的问题
请问
这个定速 怎么去掉啊!!
就是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
V2说明书中有设定的详细说明。

各大厂商的定速模式从来就没有发挥过好的作用!

网友A:
在老外的论坛,很早就有过帖,大量反馈电调的定速和陀螺会冲突!
我也在坛子帖过,没人听而已!

网友B:
引用:
V2说明书中有设定的详细说明。

各大厂商的定速模式从来就没有发挥过好的作用!

老大
俺就没有说明书 呵呵
如果您方便 发给俺一份吧 或者教俺怎么做
跪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老外的论坛,很早就有过帖,大量反馈电调的定速和陀螺会冲突!
我也在坛子帖过,没人听而已!

我听你的,坚决抵制定速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
俺就没有说明书 呵呵
如果您方便 发给俺一份吧 或者教俺怎么做
跪谢!

泰世的官网上就有下载的。

网友:
引用:

泰世的官网上就有下载的。

谢谢 我已经从官网上下了
但是 我看 出厂的默认设置 就是没有定速的啊
那怎么俺的200 还抽尾巴呢
电调回来就没有动过
再次 跪谢O(∩_∩)O

网友:
多谢分享,马上去下载~~~~

楼主:
v2电调设置
开控,把油门推到最高,上电,等电调叽叽咕咕叫完后把油门推杆拉到最下,等电调开始发声,设定直升机无定速模式就在听到1长3短鸣叫音后  把油门推上  等确定音响再把油门杆拉下就ok了

楼主:
觉得这定速功能真的很废,用了后不但尾巴会抽,而且电调油门线性会变很差,再怎么调油门曲线也没用,推油有时会一愣一愣,有是甚至会出短时间断电现象,导致玩家去在电池,马达,装配上找问题。

网友:
呵呵,刚刚设成无定速,一会去试试~~~多谢分享~~~

网友:
我也要检查了

网友(2009-09-23):
我也检查下先,台KIT会空中断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