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部貌似可以和模型相关的电话机

楼主(2009-05-07):
找到一部貌似可以和模型相关的电话机,这部电话是使用和手机SIM卡一样的无线"坐式手机",那也应该是使用2.4G频率段的吧,各位看看这电话的天线,是不是能改装在咱们的2.4G遥控器上!?呵呵

网友:
顶上去,我不懂电路,只能帮楼主顶了,希望能看到好结果,支持,要是能改,楼主一定要把过程告诉一下

网友:
期待樓主发明出可以在电话里說航线飛機就飛航线怎么說他就怎么飛…

网友:
这种2.4g的天线,电子市场很多。

网友:
接口不同 真的要改的话 还要买个转接线

网友:
这是个好主意,功率太小了,要放大才可以的

网友A:
 手机频段有2.4G吗?

楼主:
手机的频段应该就是2.4G的呀.
我没那么厉害啦,就是想如果在原配的天线忽然出了以外或者是损坏的情况下,这样的天线是不是能够经过一番改装修整之后派上用场,呵呵,.我本人虽然不是特别在行,不过对这方面兴趣到是非常的强,还望诸位多多提建议啊

网友:
GSM手机的频率是900M和180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频段有2.4G吗?

无绳电话就是2.4G的  也叫 子 母 鸡

网友B:
这种技术用于手机之间传输文件,电话,还有无线鼠标,等等,无线鼠标要求的传输距离为10米,子母机的也应该在室内使用,但要知道,遥控飞机的控其传输距离远大于10M,所以2.4G重要的不是那根天线,而是带宽,也就是我们讲的通道数,和发射功率,也就是遥控距离

楼主:
诸位诸位,打断一下,我上面贴出来的电话不是无绳电话,也不是母子机,是标准的"手机",功能和一般的手机完全一样,只不过是换成了固定电话的外壳.

网友:
这个天线不适合用在2.4G的控上,楼主可以去找一个2.4G 无线网络路由器或AP上的天x线,最高我见过的有9dbi的。

网友:
这就是个座机型手机吧
那工作频段是900 1800

网友:
这个天线不是2.4g频段的
遥控器千万不要用高增益天线

网友:
顶,支持创意,有想法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技术用于手机之间传输文件,电话,还有无线鼠标,等等,无线鼠标要求的传输距离为10米,子母机的也应该在室内使用,但要知道,遥控飞机的控其传输距离远大于10M,所以2.4G重要的不是那根天线,而是带宽,也就是我 ...

你说的是蓝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蓝牙吧

李鬼来了 猜猜看

网友:
让人爱恨交加的东东

网友:
知道是什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