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R-E

楼主(2009-05-07):
比賽跑18分鐘..船型就是ECO但可快速換電池...

電池從屁股插

電池從屁股插

网友A:
好呀,什么时候开始?请厂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呀,什么时候开始?请厂手吗?
這項目國內不容易搞起來...你想玩可一起跑....

网友:
有无我份啊

网友A:
现在有比赛,只要有船出来,个个都会玩,慢慢再自己做船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比赛,只要有船出来,个个都会玩,慢慢再自己做船罗
就是ECO的船只要改快速換電池裝置就OK..

网友A:
关键要先有船,才会有人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要先有船,才会有人玩啦
船你有了...改電池快猜拆就OK....船我早備好了.只是沒人陪我玩..

网友:
你应该做好十条,拿去,借给别人,那样就很多人和你玩啦,我一定是第一个

网友:
我又报名行不行啊    好有兴趣哦

网友B:
换电池的是船是兼顾跑ECO的
我感觉按照正常也可以不换电池!
回来换电池一定吃亏的.
主要现在没有专门跑FSR-E的船!
规则:电池可以使用840克以下的LIPO!
电池电压小于42V
船重小于2KG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你有了...改電池快猜拆就OK....船我早備好了.只是沒人陪我玩..

准备明年世界赛报这个项目 .
我陪你完呀!

网友:
其实是很有乐趣的,机会多,如果一下水就知道谁赢,那样就没人玩啦

网友:
所有换的电池加船也不能超过2KG。
换电池肯定会浪费一点时间的。
我去年帮朋友装过一条,重量在1.5KG左右,装的是垃圾锂锰电池,可以跑13分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的是船是兼顾跑ECO的
我感觉按照正常也可以不换电池!
回来换电池一定吃亏的.
主要现在没有专门跑FSR-E的船!
规则:电池可以使用840克以下的LIPO!
电池电压小于42V
船重小于2KG
剛察一下資料用12節電..沒說可用LIPO電...比15分鐘..

网友:
FSR E:
-NiMh: maximum 21 cells sized Sub C per run; replacement of individual driving sets in the course of the driving time is allowed (e.g. 3 times 7 batteries)
-LiPo: maximum total weight of cells per run, including all firmly connected parts: 840g; replacement of individual driving sets in the course of the driving time is not allowed! maximum total voltage of sets: 43 V. The set must be protected by means of a solid packaging covering the whole set, including contacts (e.g. made of plastics, carbon or, as a minimum, shrinking foil)
-LiFePo: maximum 18 cells, only A123 size 26650; replacement of individual driving sets in the course of the driving time is allowed. (e.g. 3 times 6 batteries),
maximum total voltage of sets: 43 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的是船是兼顾跑ECO的
我感觉按照正常也可以不换电池!
回来换电池一定吃亏的.
主要现在没有专门跑FSR-E的船!
规则:电池可以使用840克以下的LIPO!
电池电压小于42V
船重小于2KG
换电池也很快,德国人换电的速度比F1赛车换胎还快。

网友B:
NI-MH泡水还好!   LIPO不行
而且NI-MH可以那么粗暴的更换电池!LIPO也不行

网友:
如果LIPO加硬盒可以么??應該不超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NI-MH泡水还好!   LIPO不行
而且NI-MH可以那么粗暴的更换电池!LIPO也不行
帮它穿件雨衣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