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筒问题

楼主(2009-05-07):
想请教一个这个塞斯纳的浮筒。由于场地限制想改水机玩。要做多大的浮筒呢??谢谢大家了!!!
这是我们这的水库,想在这里玩水机

网友:
这机机我装过浮筒的!但装上后抗风性能不行了!

网友:
装了浮筒后,最好能把垂尾加大一点,就在机身下面粘块KT板就行,要是能同时加大垂尾舵面的面积,抗风性就上来了。

水鞋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上淘宝搜,从20块到200块的不等。

楼主:
我想自己做,但是不知道要做多长的!
给个尺寸!!谢谢!

网友:
水鞋可以参考《航空模型》2008年第12期,上面有几个例子可以参考。

这样的飞机,搞一个550mm(长)*70mm(宽)*50mm(高)的水鞋就可以了。

网友(2009-06-28):
我的水机现在变鱼窝了

网友:
拭目以待

网友:
这个地方的风这么大,楼主怎么飞啊???成功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