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大拉马370电机又完蛋了,是设计问题?!

楼主(2009-05-07):
前些天折腾大拉马,前马达发热严重,估计是RF16-500B受热保护,飞三分钟就掉。前后马达对换,飞了三四块电,今天又掉了,难道370真的这么脆弱?还是ESKY厂家设计时,动力考虑不足,实测370带负载电流有3-5A,电压8—-10V,P电=4X9=36W,动力转换效率又比较低,小小体积
电机
哪里承受得了?RF16-500B自恢复保险,保护的是电机?控制器驱动电路?飞机?搞不懂,保护了电机或者控制器难道比摔了飞机还重要?
现在是电机还没坏完,飞机摔碎了,哪个代价大?不知道ESky 是怎么想的!

网友A:
碳刷马达,你慢慢搞吧

网友B:
上无刷!!上无刷!!

网友C:
我当初配了散热片 随便飞6分钟左右

网友D:
 楼主不走运?还是esky的产品质量降低了?
我是第一批esky020的购买者,那个370可是非常强劲啊。。。
哪会坏掉。。

网友E:
我的遭遇和楼主一样。4月30日,我为了测试大LAMA 020 的载重量,于是让它载重飞行(前后电机均有散热片),结果3--5分钟后,上桨不转了,估计是前电机坏了(才飞20块电),或者是RF16-500B受热保护。究竟是什么原因,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现在换了新的原厂370马达,一切又正常了,飞过6--8分钟下来,前后马达均较热,但手可以长时间放在上面,温度估计在40--60度之间。想改无刷,又觉得成本过高(要400多米),划不来,哎,郁闷的很。希望玩大LAMA 020 的老手来发发言,如何延长370马达的寿命。谢谢了!!

网友D:
延长有刷马达的寿命,唯一的方法就是让马达不要处于高温工作状态。
降低马达温度。有3个方法。
第一是间歇性飞,让马达有休息,自由散热的时间。这个方法要等,忍。估计没几个人愿意干。
第二是通过外加有效措施,让马达散热效果好。比如加多几片高效散热片,改装马达让马达带上风扇,或者马达外壳去掉一部分等。这个就自由发挥了。
第三是减轻有效载重量,让马达承受较小的功率。比如脱掉飞机外壳,减轻飞机各个部分等,让机体重量下降。 但这样像真度、抗风性以及强度就下降了。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最后就是改无刷了。 要钱啊。。。

网友F:
飞翔快乐说的非常的对,呵呵,这个大拉码的370马达想让它命长点,一是不可以让它连续飞个不停,二是不可以人为增加它的自重(虽然它可以负载100克以上)
我的无刷大拉码的无刷马达不管怎么飞它都是拔凉拔凉的,呵呵,根本不用烦,当然是有代价的,不过我觉得值

网友G:
无刷马达就算不是拔凉拔凉的也不怕, 很耐用,比汽油机还耐用

网友D:
11楼
谢谢夸奖

网友H:
碳刷搞成可更换的就好了。
不过厂家就没的赚了。他们肯定不会干的。

网友F:
ESKY就有可以换电刷的有刷马达. 新编号:000161 旧编号:EK1-0006 名称:强磁马达 ,但是不可以直接用在020大拉码上的,它的启动电流和工作电流比较大,直接用立马烧你的3合1,想用就要加有刷电调,增加有刷电调就要改电子设备,整下来和改无刷的代价也差不到那里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