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ANWA RD8000油门最高曲线%

楼主(2009-05-07):
请教: SANWA RD8000油门最高曲线%:

为什么RD8000的油门曲线%是最大到125%, 而不是100%的?
我飞450电直, 最高油门值到底是设100%? 或是125%的呢?

本来我是用0, 25, 50, 75, 100%的.

谢谢..........

网友A:
你是飞电直吗? 0   50    60    70     100   或  0   50   65    80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飞电直吗? 0   50    60    70     100   或  0   50   65    80   100

是电直.
为什么RD8000的油门曲线%是最大到125%, 而不是100%的?

楼主:
我的疑问是, 到底是125%马达才到达最大转速? 或100%马达就到了最大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