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只Vortex来耍耍︿_︿

楼主(2009-05-07):
天时暑热,
最适合玩水。
机缘巧合,
得来Vortex一只。
不为破百,玩耍玩耍!

友人赠与的壳壳,青BB

睇下屎忽,最中意2.4G的小天线:loveliness:

xxd2826,2000KV,500上面用的。

内6度安装的水刀,非常性感

老虎的硬件,一个字:赞!性价比一流 浆位参考了星星的装法。

网友:
   这么好的船怎么不上个大点的电机来跑!浪费了!

楼主:
电机可以随时换,主要想试试这只电机跑船如何。之前用2217装东方龙有意外惊喜。希望这只电机可以将惊喜延续。

网友A:
尾部装得超靓~~花费唔少吧?

网友B:
   这么好的船怎么不上个大点的电机来跑!浪费了!
我估计这个船壳不会很重.应该在500g以内.用这个电机大小很合适.我不知道这电机是多少极的.如果是8极的在50-80码速度时会有很高的效率;如果电机是六极的在60-100码时会有不错的表现

网友C:
水刀装那里合适不?

网友D:
试试电机温度如何!

不行再给套最新产品,外转子电机水冷座你用。。。

网友C:
偶也有一架,上周直线跑了八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部装得超靓~~花费唔少吧?

除了买电机用来150元,其它都是已经有的或者不用钱的。所以只船真正就花了150元现金。应该是全世界最便宜的V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船怎么不上个大点的电机来跑!浪费了!

我估计这个船壳不会很重.应该在500g以内.用这个电机大小很合适.我不知道这电机是多少极的.如果是8极的在50-80码速 ...
明天回去数数极数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刀装那里合适不?

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电机温度如何!

不行再给套最新产品,外转子电机水冷座你用。。。

好野

网友:
外转就是散热比较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也有一架,上周直线跑了八十.

对直线速度不太感冒,更希望能用理想的速度跑理想的椭圆形

网友E:
我的B3648外转跑唔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直线速度不太感冒,更希望能用理想的速度跑理想的椭圆形

       就我看来,如果玩航线,vortex 理想的航速应该在80-90km , 你目前的电机应该功率不够。我不清楚你的电机kv , 如果桨的升力不够,船尾无办法离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B3648外转跑唔起

是不是KV 过低? 发过来我帮你改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买电机用来150元,其它都是已经有的或者不用钱的。所以只船真正就花了150元现金。应该是全世界最便宜的V仔了

肯定最平啦~~自己做船壳装晒其他野都唔指依个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我看来,如果玩航线,vortex 理想的航速应该在80-90km , 你目前的电机应该功率不够。我不清楚你的电机kv , 如果桨的升力不够,船尾无办法离水。

这个级别的外转可以跑2KG以上65CM的o艇到70+,功率是足够的,跑不到2KG的vortex 到100完全可以。按照2826定子规格估算其功率接近3660内转

网友:
想知道,水刀要垂直装好还斜装好?

楼主:
这是XXD生产的2826 500级电直用马达,2000KV,外围尺寸是35X50mm,5mm的电机轴,根本就比同级的B36电机要好。当然KV值稍低了点,不过个人认为非常值得尝试。功率保守点估计用6S A123时负载电压有2.7V单体X6,电流可以持续60A左右,此时输入功率大约为900多W。上到8S时,输入功率大约可以到1500W左右,就是算进效率损失估计也比同级的内转要好。船底阻力小,且又相对较轻,估计可以跑到不错的效果。

网友B:
水刀内斜可以提高转弯稳定性.在虾这种快艇经常用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XXD生产的2826 500级电直用马达,2000KV,外围尺寸是35X50mm,5mm的电机轴,根本就比同级的B36电机要好。当然KV值稍低了点,不过个人认为非常值得尝试。功率保守点估计用6S A123时负载电压有2.7V单体X6,电流可以 ...

有一点你要注意,大级别的外转子直径大,陀螺效应强,对船的稳定性有一定影响,比如转弯,因陀螺效应转不过弯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一点你要注意,大级别的外转子直径大,陀螺效应强,对船的稳定性有一定影响,比如转弯,因陀螺效应转不过弯来。

这个就不用多虑了,没什么影响的,不然电直的 3D那么好实现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水刀内斜可以提高转弯稳定性.在虾这种快艇经常用到的

学习了,谢谢!还有例如2218外转KV4358的高转速的电机要考虑加水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谢谢!还有例如2218外转KV4358的高转速的电机要考虑加水冷吗?

看实际情况,不过加上也没什么难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不用多虑了,没什么影响的,不然电直的 3D那么好实现吗

2回事吧,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大直径的外转子电机,反扭比较大,是铁定的事实,影响稳定,是无可非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谢谢!还有例如2218外转KV4358的高转速的电机要考虑加水冷吗?

加是 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2回事吧,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大直径的外转子电机,反扭比较大,是铁定的事实,影响稳定,是无可非议的了

反扭是相对用桨大小来讲的,外转电机扭力是的大但不代表使用时出现大扭力情况。至于陀螺效应这是在很高的转速下小半径快速变向才会显现,在转向半径大于1米之外时基本忽略。有几个跑船转向半径小于1米的? ECO?

网友B:
有个发现

有相当部分玩模型的都是局限于一种模式,人云亦云,这在相当程度局限自身水平的施展。没有尝试和拓展精神对发展航模没有任何益处。
在讨论时如果能举例说理实际运用情况那是最能让人信服的,也是学习提高的一个重要过程。

网友:
樓上看破紅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相当部分玩模型的都是局限于一种模式,人云亦云,这在相当程度局限自身水平的施展。没有尝试和拓展精神对发展航模没有任何益处。
在讨论时如果能举例说理实际运用情况那是最能让人信服的,也是学习提高的一个重要 ...

有道理!!

网友:
船太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