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楼主(2009-05-07):
汽油艇养护情况是怎样的?环节、费用方面
在犹豫是电的好还是油的好
 谢谢

网友:
玩油动的都说说啊,拜托了

网友A:
各有各的优点,汽油的费用低,携带不方便。电的安静,携带方便,好的电池不便宜

网友B:
汽油一般速度在70,电的可以上到100多,但一般也就80左右-100。电的船一般是90,汽油都是1.2,大的1.4,电池一般全速也就15分钟。汽油可以翻2-3倍。一箱油可以玩到回来,2箱跑死你。

网友B:
汽油机750+250=1000,电池的话,电池钱400左右,+马达+电调,加充电器,价格肯定大于,汽油,这还是一组电池的价格。船沉了电池容易完蛋,发动机就没事。

网友:
汽油机750+250=1000虾米意思啊

网友:
大白鲨2580 很过隐了``跑起来和油艇一个味

网友C:
"汽油一般速度在70,电的可以上到100多" ...???
http://www.cmdracing.com/updated/speedfootage_92mph_gas.htm

网友D:
简单的说油船难调整难发动会熄火脏,电船简单方便干净省心。

网友E:
不好说,要看你是想休闲,还是想竞速。
休闲的话,最好是大白鲨,从开始玩都上水回家都是那么舒畅,而且,有兴趣,还可以搞海上fpv,电的限制就比较多了,又要充电,又要换电,电没了,就只能发呆。
竞速的话,汽油0艇是最好的选择了,速度与激情兼备,转向灵活,而且气氛震撼,电的,没错,是起步快,但是也就跑十几分钟,没1点气氛,爱安静的人可以考虑。
大概也就上面这些了吧,维修就不说了,大小海难都有,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