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16\013主轴系统金、塑件混装。

楼主(2009-05-07):
今天,先说说我的ESKY016、013主轴部分的升级。其它部分再另行开贴讲解。
历来都是事出有因,我升级金属件的理由是:
因为,塑料件有弹性,所以,塑料件就会有弹性形变;
因为,有弹性形变,所以,就会有机械运行不到位或间隙;
因为,有机械运行不到位或间隙,所以,机械结构就会有本不该有的旷量;
因为,机械结构有旷量,所以,操控时机械改变就会不到位;
因为,机械改变不到位,所以,飞机就不稳;
因为,飞机不稳,所以,飞机就炸了;
……
那么,升级后飞机稳定了就不炸了?
呵呵!那是忽悠人!该炸的还是会炸!
那么,升级后还会炸?
对!
但是,因原本没升级而炸的原因现在没了,故不该炸的不会再炸!

理由说完,该上些核心的东西了!
我的喜好是:图文并茂,以图片代替文字……
下面的图片,是我的ESKY-016(ESKY-013因其改造方法一样,就不另行上图了),升级过程中相关问题的解决有文字予以解说。
这是总效果图:
(图1)

网友:
这是俯视图:
(图2)

网友:
这个是双孔连杆被改造后的图片:
(图3)

网友:
另一个角度:
(图4)

网友:
半仰拍的图片:
(图5)

网友:
桨夹与中心座组的细部:
(图6)

网友:
继续使用外丝横轴:
(图7)

网友:
下面说说这样改的理由:
继续使用塑料桨夹是:怕升级件里的3mm内丝横轴断裂而发生射桨。再说,外丝的横轴我还有很多支。再再说,外丝的横轴,我会DIY!

不过,混装的时候,还是有些地方得改造一下,不然,大桨和平衡翼的运动不是很顺畅。
1、其中图2中的球头必须装在一个方向面上。
2、图3、4中的双孔塑料拉杆必须将一面的加强筋用刀削平,以保证桨夹转动不受阻。
3、图6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心座组与桨夹间需增加些合适的垫片,单边增加1.5mm左右。

如此的金、塑混装,我试飞后的感觉是:飞行稳定性增加了、动作精准度增加、操控时的繁复度降低了……

另:016换装013的平衡杆后,飞机的稳定性有所提升。但,动作的敏捷度有所下降!

图片拷贝不过来了,想看图片的话去这里看吧:http://bbs.8spy.net/thread-58-1-1.html

网友:
因为看了贴,所以要顶!
因为顶了,所以要看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