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扣盘做得啦

楼主(2009-05-07):
首先感谢FRIENDZ、   FZPJC两位仁兄的参考照片和详细的原理讲解。

非职业玩床,遇到挑扣总有些怵。小床没有刹车,眼看车刀往卡盘跑,心惊胆战,魂飞魄散!慌乱中还特别容易误操作。轻则断刀,报废工件,重了把车给闷了。一直想有个乱扣盘,那样在关键时候老*打开螺母。一直以为那东西很复杂。前天论坛朋友说起这事情,并上了相关照片。俺基本弄明白了原理,抄家伙就干呀!由于以前没有见过,更从来没接触过,仅仅凭一张照片做的。尤其安装,参考都没有见过。有闹笑话的地方,各位看客您尽管笑。不过看在健康的份上,别笑坏了您的肺呀。。

上图!

网友(2013-01-20):
不怕楼主笑话,我是全程不开,开合螺母。

只会用笨笨的开倒车来解决螺母的车削的

最近想给车床装一个 行程开关。这样我才有胆子去车内螺纹

网友:
螺母合上的时候 用手推乱扣盘压到丝杠上也不转

网友:
请教个问题 我的乱扣盘 合上开合螺母就不转 打开螺母就会转 正常吗?

网友(2012-05-08):
俺的2K4带这功能。。

网友:
 以前工厂的车床上有这个,我一直不知道是干嘛用的,最后拆了扔了

网友:
我车床上有个这个东西  我还一直想不明白这是做什么用的  用来消除螺纹间隙的么??

网友:
今天才知道。这叫乱扣盘啊 学习了。和自動走刀功能不同嗎?

网友:
我的车床原装有乱扣盘,是个涡轮连着丝杆。
可我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车刀切入点指示器,车螺纹也不是一刀到位的,要一层一层的车,如果没有这个要么车刀到头了不抬刀倒车到开始点加大给进量车第二层,但是这样的话如果抬刀不及时很容易撞刀,有了这个以后抬刀不用停车直接把 ...

还是大夫这段话明白些,前面看的晕晕忽忽的,试明白试明白的,就是还差一点,大夫这么一讲立刻就明白了
还没车,搞不懂这些,看起还是多把势,喜欢

网友:
没搞明白,回去做一个试试。

网友:
看论文没看懂,看楼主的两篇帖子就看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2009-05-12):
楼主的床是BB25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说说原理来听听吗?把设计图也发上来吧。

就是个车刀切入点指示器,车螺纹也不是一刀到位的,要一层一层的车,如果没有这个要么车刀到头了不抬刀倒车到开始点加大给进量车第二层,但是这样的话如果抬刀不及时很容易撞刀,有了这个以后抬刀不用停车直接把中托板摇到起始点,看指针下刀就行了

自从我知道这个东西应该叫防止乱扣盘原理我就明白了,叫乱扣盘的时候我也搞不懂哦i

网友B:
能说说原理来听听吗?把设计图也发上来吧。

网友:
乱扣盘有点像同步器,在同步点挂入,冲击小

网友:
顶一下,做的很不错

网友C:
D的好像又是个塑料齿轮

网友:
如此好贴,顶起,我正想DIY一个,结果有人提前,恭喜。大家都可以借鉴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D的好像又是个塑料齿轮

怕万一有问题别把机机的丝杠给毁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我挑丝是安一个微动开关控制刀架行程,挑丝到头自动切断电源,然后慢慢处理。

网友D:
新手,没看懂。楼主能把车丝过程再写详细点么。

网友:
这个小东西可以方便的车螺纹不乱扣,适合小床使用,我有了小床也要D一个

网友:
一点没看懂,我的小车床的说明书上写了这个东西,没看明白,而且车床上根本也找不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工作是什么道理呢,楼主能讲一讲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齿轮的模数怎么定

车床丝杆的导程也就是螺距除以3.14,例如楼主的丝杆螺距3mm,可近似选模数1的齿轮铣刀。再就是每个模数的齿轮铣刀有8把,刀齿的齿型角度不一样,分8个刀号以适应不同的齿轮尺数,1号刀用于加工12-13齿;2号刀14-16齿;3号刀17-20齿;4号刀21-25齿;5号刀26-34齿;6号刀35-54齿;7号刀55-134齿;8号刀135齿以上。
楼主做的不错,赞一下!

网友G:
楼主的铣能不能拍个全身看看? 牌子参数什么的,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没看懂。楼主能把车丝过程再写详细点么。

小车床一般没有刹车挑。扣临近卡盘的时候要马上停车,由于惯性会向前滑动,比较危险。由于紧张很容易误操作,那样会更麻烦。再说停下来后,你要退刀,打反转。如果忘记退刀,扣也会被弄乱。反复正反转启动,对电机也不好。有乱扣盘后,你在相应的标记点关闭走刀螺母,开始车丝。到头的时候打开螺母。这时刀架不动了,你能从容的退刀,手动回到起点,调整进刀量,看到标记点后再闭合螺母进行再次车丝。如果没有乱扣盘就不能打开走刀螺母,否则会挑乱扣的。车床一直开着,不用频繁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铣能不能拍个全身看看? 牌子参数什么的,精度如何?

你怀疑又是个牛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铣能不能拍个全身看看? 牌子参数什么的,精度如何?

我的铣床是天成7032。基本就是一个抵挡台钻,后来自己加固后还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床丝杆的导程也就是螺距除以3.14,例如楼主的丝杆螺距3mm,可近似选模数1的齿轮铣刀。再就是每个模数的齿轮铣刀有8把,刀齿的齿型角度不一样,分8个刀号以适应不同的齿轮尺数,1号刀用于加工12-13齿;2号刀14- ...

谢谢指教。业余玩玩,很难有这样细致和规范的工具。嘿嘿,再说我的烂铣床和用二手回转台铣齿轮都是笑话。这也就是业余找点乐趣罢了。

网友:
强力建议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车床一般没有刹车挑。扣临近卡盘的时候要马上停车,由于惯性会向前滑动,比较危险。由于紧张很容易误操作,那样会更麻烦。再说停下来后,你要退刀,打反转。如果忘记退刀,扣也会被弄乱。反复正反转启动,对电机 ...

我还不明白原理 ,到现在我只车过两三次丝,我都是先停车,反转电机退出,连续多次的

网友:
楼主又是一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不明白原理 ,到现在我只车过两三次丝,我都是先停车,反转电机退出,连续多次的

 都是这样干的呀。不过到头惯性可能扎刀闷车。反转时一旦忘记退刀工件就要遭殃。再说现在的电机质量频繁启动寿命很难说的。有乱扣盘挑丝和自动走刀车外圆一样操作。不用停车就干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这样干的呀。不过到头惯性可能扎刀闷车。反转时一旦忘记退刀工件就要遭殃。再说现在的电机质量频繁启动寿命很难说的。有乱扣盘挑丝和自动走刀车外圆一样操作。不用停车就干了。

不停车?走刀丝杆和刀盘联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停车?走刀丝杆和刀盘联着呢

到头了就打开走刀螺母,刀架就停了。和车外圆一样。回起点后等乱扣盘标记点对上位就再合上走刀螺母。除去要看乱扣盘标记外,其他和车外圆自动走刀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