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04 改 E020机壳,主无刷 木桨 有效消除双桨

楼主(2009-05-07):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79454&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原来的样子,016脚架电池架和头罩

原来的样子,016脚架电池架和头罩

网友:
帅极了 上个飞行视频看看

网友A:
陀螺 接收 电机凑一起。 不怕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 接收 电机凑一起。 不怕干扰?

四合一里面也是陀螺 接收 电调一起的啊,挨得更紧了
现在用起来没什么干扰

网友:
  牛啊 把8字环 搞成拉杆 厉害

网友:
外观不错,就是尾部有点难看

网友B:
好!!!!!!!
八字环怎么只改了一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
八字环怎么只改了一边呢??

八字环定位,拉杆微调

网友:
有谁尝试用ep200 装这个020 的像真壳

网友C:
关键是改后飞行性能如何

网友:
穿了衣服档次都不同了:loveliness:

网友:
嘿嘿,样子非常的不错,拉杆微调才是有效消除双桨的绝招啊
为什么把功劳让给木桨呢

网友D:
牛啊,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最强大的004,LS的锂电兄弟好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啊,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最强大的004,LS的锂电兄弟好眼力

网友:
很棒的说! 好看 期待飞行视频或图片

网友:
强帖,这个可以顶

网友E:
强烈要求上视屏!介绍陀螺和壳壳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改后飞行性能如何

飞行性能跟没装像真壳一样,没双桨还是比较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烈要求上视屏!介绍陀螺和壳壳安装

独立陀螺是装上去了,但是效果不太理想,最后没有采用独立陀螺

网友:
ESKY的壳真是够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八字环定位,拉杆微调

你牛!

网友C:
能把这个020的壳测量下具体的尺寸吗,我看我的200能不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把这个020的壳测量下具体的尺寸吗,我看我的200能不能装

长度510mm,,内腔大概应该跟450的大齿轮直径差不多

楼主:
球头扣是e-sky lama V3 V4 V5的平衡杆上的,拉杆是450的配件

网友:
口水。。。。回头买个壳改装。。。延长E004服役时间。

网友F:
漂亮啊,没想的E020也和004这么大。
能有这样的结果看来楼主也是飞了不少飞机用钱堆出来的方案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漂亮啊,没想的E020也和004这么大。
能有这样的结果看来楼主也是飞了不少飞机用钱堆出来的方案啊

参见圣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网友H:
漂亮!DIY水平不错哦,LZ教下怎样穿E020马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参见圣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到哪里见到都是这一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啊,没想的E020也和004这么大。
能有这样的结果看来楼主也是飞了不少飞机用钱堆出来的方案啊

飞过e-sky lama 、e004 、e016、 e026 还有就是GL45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漂亮!DIY水平不错哦,LZ教下怎样穿E020马甲的

尾巴上修整一下,机身不要碰到十字盘和大齿轮,然后套进去就OK啦

网友:
请问E20的外壳牢固吗,不会想004外壳那样脆,禁不起碰撞吧

网友D:
上山植树同志,你的几个粉丝真的好像练轮子功走火了,
.................到哪里见到都是这一句
-------------------------------------------------------------------------
管教管教吧,看得多了都要呕吐了

网友I:
很不错的DIY厂家为什么没有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不错的DIY厂家为什么没有想到!

厂家只管有没钱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上山植树同志,你的几个粉丝真的好像练轮子功走火了,
.................到哪里见到都是这一句

管教管教吧,看得多了都要呕吐了 ...

我决定还是归隐山林...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决定还是归隐山林...眼不见心不烦。

参见圣上,五黄万岁万岁万万岁

网友G:
 楼主,ESKY 4IN1 的陀螺就是0704,没有必要换成独立0704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参见圣上,五黄万岁万岁万万岁

错别字!该打该打!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错别字!该打该打!

恳请圣上恕臣死罪

网友:
这个混血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ESKY 4IN1 的陀螺就是0704,没有必要换成独立0704

前面讲过了,独立陀螺装上去了,效果不理想,最后没有采用

网友J:
很好很强大!LZ拉杆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好很强大!LZ拉杆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拉杆效果非常有效,对塑料桨尤其有效果

网友K:
帅 , 有视频就更帅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帅 , 有视频就更帅了 !

视频有啊,短了点

网友(2009-06-15):
DIY得漂亮,赞下楼主,向强人学习。

网友:
穿上了马甲

网友L:
请LZ介绍一下你的木浆吧,用的是多大的,最好给个淘宝的连接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LZ介绍一下你的木浆吧,用的是多大的,最好给个淘宝的连接哈~!谢谢!

木桨是8.5度的,淘宝上卖的不多,搜索一下就行

网友:
楼猪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都是一等一的强!学习了,这是我看过改得最好的004

网友:
没看明白视频下面的那幅主桨、拉杆的照片。主桨夹头是否更换过?如果用004原来的夹头是否可以?

网友(2009-07-23):
到时我也试下……

网友:
真好

电机是后该的吧?13321416126

网友:
得回多少贴才能发帖啊

网友M:
很不错,我也该参考改改了。。。
问题:
1、020 壳子套上 004 费劲吗?需要 DIY 的地方多吗?
2、壳子耐摔吗?
3、是不是每次换电池都要把壳子取下来?
谢谢!

网友(2010-01-19):
请问004改无刷的方法,直接将电调接到4合1是6通道?

网友:
请问004改无刷的方法,直接将电调接到4合1是6通道?电调要设置么?

楼主:
回复 网友N:

将4合1的第三通道信号端接到电调的信号端,只接一根线好了,电调上的红黑线不要接,然后电池同时对4合1和电调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不错,我也该参考改改了。。。
问题:
1、020 壳子套上 004 费劲吗?需要 DIY 的地方多吗?
2、壳子耐摔吗?
3、是不是每次换电池都要把壳子取下来?
谢谢!

1、不费劲
2、不耐摔,在反面用透明胶贴一层可以防止炸碎
3、换电池不用取外壳

网友(2010-03-09):
性能如何

网友:
漂亮,我手里现在有大LAMA,等我再弄其它电直时,我也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