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615问题)FANG兄请进。

楼主(2009-05-07):
在什么情况下,车床车出来有反锥度,偶的615反锥度不小。。(反锥度:靠近卡盘那头车出来小,靠尾座那边大)

各个位置都比较紧了,想想是导轨的问题,导轨还很新啊,无任何磨损。

求教了。。。。。

请问下FANG胸,线切割设备用变频器单相变三相可行不?

楼主:
..。。搞不好就便宜出了,头大了,火了。。。。价格2500,带1。5KW单相电机(启动电容换过,新的)带4爪卡盘。深圳自己提

网友A:
尾座中心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座中心偏了。

没顶尾座。尾座偏了该是尾座那边小,卡盘这边大。现在是反的。
刚打电话给大修厂,那边告诉我可以调回来。。。就是不说怎么调

网友:
车头螺丝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头螺丝松了吧   [/quo

网友:
2500都卖了啊

网友:
如果是长轴不用尾顶是会出现这种锥度。
尾座中心偏前,锥形是卡盘那端大;反之则卡盘那端小。

楼主:
.工件长度60,出现0。14的反锥度。

网友:
如果车细轴,进刀大,或刀钝,没用尾顶,会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
直径多少?如果伸出的太细长,远离卡盘的那端由于让刀,也有这样的

楼主:
30的外圆,长度100,夹25左右,最后1刀0。4MM,效果,尾巴比头大0。14

网友:
要是这样粗的轴,就是机床问题了,机床先调水平后,检查卡盘(法兰盘)及主轴中心线水平和垂直位置与导轨是不是平行.可以将尾座轴卸下来等检测棒.

楼主:
看来是机床安装问题了。。51做了个架子,买了铁板装上,也没打表什么的。明天再搞搞看。

网友:
你的床头箱与导轨不平行,听你说的情况,你的床头箱是往表头的方向偏了(看图)。小事情,调整一下就好了。
方法是:拧松床头箱的4颗固定螺丝,用锤子把轻敲床头箱找正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里,按照我说的去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出给我算了,呵呵

网友:
深圳自提哦。。。。

楼上的自已开车去拉。

网友:
楼主还有台XJ51,开车一起拖走算了。哈哈。

网友:
然后楼主直接上 C0630+2号铣。

多爽啊。

网友:
听闲云居士的没错,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30的外圆,长度100,夹25左右,最后1刀0。4MM,效果,尾巴比头大0。14

30直径伸出100mm要用尾顶了,很可能会让刀,要求0.02或者以内,必须要用尾顶,而且先试车一刀,作为校准尾座的参考,大小头可以出现在任意一端,根据测量后的情况尾座可以向内或者向外调好后,再试车一刀再测量,直到达到你的公差范围,再车到你要求的尺寸稍大约0.3-0.5,最后精车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给我算了,呵呵

好啊,要就拿走,还有XJ51,两台一起吧。 今天买了个西湖7032 XJ51退休了。还看中个广州第三机床厂的6230。

楼主:
FANG胸还没来。。。。顶起,别看不到了。

网友(2009-06-16):
主轴和导轨不在平行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