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飞好大黄蜂的吗?

楼主(2009-05-07):
飞好450的,算比较多的了~    能飞好二通的大黄蜂,,,令其来去自如的,,,那才是高手啊~~

话归正题~~ 前两天买了一架大黄蜂,,,绝对属门外汉,,还未入门的,,,,这几天在论坛上看到了不少高手和好飞机!!   但是新买的大黄蜂,,打算给小孩子玩的,,,但自已试了,比较难操控,高手指点,有什么技术吗????详细一些噢。。。

目前飞机上天没问题,,但基本是随风走,通过打方向砣,可以转向,但不是太快就是太慢,方向对不准,,,基本属于自由飞的~~~  每次捡飞机跑得很累!!

因为买的时候就知道容易摔,所以配了三幅主桨,十个尾桨,三个起落架,三块电池,三条平衡杆。。。。N多配件,,,,现在扔了还真不舍得啊~~高手指点啊~!!!

大黄蜂

大黄蜂

网友:
此机想来去自如,基本不可能~

楼主:
我摸索了一段时间,基本知道,,,它是两通的(买的时候说三通),,一通道控制主桨转动,一通道控制尾桨。升降即为控制主桨转动的速度,有三档可调,遥控器上有指标灯,但要想不看控制器,只用手感觉,,控制精准是非常难的~~

楼主:
而另一通道则控制尾桨的转速,,,尾桨是用来抵消主桨转动带来的机身逆时针自转的,,,转速提高了,,,尾部就往左走,机头就向右了(机尾对着人),转速降低了,,尾部就向右走,机头就向左了。。。。。

而通过机头电池的位置以及手工加一些配重的方法,可以让飞机重心向前,,让飞机向前飞。。。。。。也就是讲,要大黄蜂悬停,,得把飞机重心配到与主桨垂直位置,,,向机头移重心,飞机向前飞,反之向后。。

所以要让大黄蜂即能向前飞,,又可以悬停,是比较高难度的,,,有高手通过调校长后,可以来去自如的话,,,那才算真正的高手!

以上是我摸索几天的心得,,,然后发现给马上要过四岁生日的儿子玩这个,有些太高难度了!

网友:
低级玩具

楼主:
楼上能玩好这个低级的玩具吗?有本事把他飞得与拉玛一样,,就算你来三~

网友:
我第一个电直就是大黄蜂

170买的。从没稳稳飞起过。要么向一边倒要么直打转。
场地还要很大,不能有风。更本没办法控制好的。2通的很难飞的。
机机一直都留着的,希望高手改下变3通就可以好控制了。我也跟着改。
机机还是很耐摔得。比其他电直耐摔多了。

网友:
这JJ没办法控制方向的 尾电机也只是能起到防止打转 没办法精确控制方向

楼主:
机身里有个电位器,可以调节机身打转,,,我调了,,,基本不用修正,,,,无风情况下,上升后可不会自已转,但会慢慢往前飞(我把电池重心向后移了一点,这样向前飞的就比较慢),然后用左/右控制尾巴转向,,基本可以控制盘旋,折腾了一下,总算能玩玩,只是起初打算给儿子玩的想法破灭了,,,

网友:
我剛接觸航模第一部機就是它···

基本屬于飄飄機···上去了··就由它飛了··像無頭蒼蠅一樣的飛···飄遠了就收油門去撿··

我買的是100塊··我看也就這樣了···

不過有種兩通的是利用重心向前的原理··使飛機一起飛就一直向前··只能通過控制方向來使它在一定范圍內兜圈··不能懸停··那種還好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