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金属大齿盘

楼主(2009-05-07):
有没有全金属450大齿盘啊?为什么不设计成金属的呢?那样就不会扫齿了呗!有空咱自己制一个!

网友:
电机齿也金属, 金属对金属,总会坏更不结实的那方吧

网友:
都是金属的坏得更快。

网友A:
我只能佩服LZ强大的想像力了,金属大齿?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佩服LZ强大的想像力了,金属大齿?呵呵

是啊!哈哈

网友:
初学嘛,可以理解一下。

网友:
大齿都做金属的了  楼主干脆把大桨也做金属的好了 还更容易些

网友:
逆向思维一下,用豆腐做大齿盘和电机齿,都很软,谁也不磨谁……

网友:
金属大齿那声音不吓死你才怪!

网友:
吱!!!!!啊~~~~~~~~~~嘶~~~~~~~~嗖!~~~~~~~~~~~~~~

网友:
塑料大齿是易损件,如果做成金属,那电机将成为易损件

网友:
请问楼主:电机贵,还是大齿盘贵?

网友:
有毛病

你不是有毛病吧 金属大齿轮盘。。。。塑料的这么便宜你不舍得换啊。。。 我已经 N次炸机不扫 大齿轮盘了。。

网友:
电机轴炸鸡会直接断....或者侧板......

网友B:
换位思考,如果电机齿是塑料的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位思考,如果电机齿是塑料的应该可以

那么小的东东,紧固都成问题。不用换位了,那么多成品都是这个样子,实践检验真理,存在就说明了问题,你想一下,搞设计的,可比你想得多得多,

网友:
慢慢讨论

网友:
 再来凑凑热闹.......LZ试一下,可以的花我们全部都换

网友:
换成金属的应该会安静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位思考,如果电机齿是塑料的应该可以

电机齿用塑料做是不可行的,原因很简单:对450来说,电机的转速是大齿盘的11倍多(150/13=11.5),这么高的转速,塑料齿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磨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