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申江路发生一起空难,飞行中的飞机突然熄火并起火!

楼主(2009-05-07):
今天我下班回家后,拿着我的kt330飞机在申江路飞行,飞第一块电板时很好,吊机吊的也很舒服,到飞第二块电板一起飞后高度在10米时突然熄火,失去动力,滑行到草丛中并冒出了浓烟!接着就串出了熊熊大火,我急忙跑过去那出手机拍下了一张正在燃烧的照片!

网友:
怎么搞的呀

楼主:
罪魁祸首应该是电调!电调内部短路引起!!!

网友A:
史上最严重的空难。。。。。恐怖。匪夷所思啊

网友:
那么紧张的时刻 还不忘照张像:)厉害!!够冷静!

网友:
啥牌子的电调?

网友B:
我前天试机,飞机插电后发现电机不唱了,正纳闷呢,发现电调已经把包装烫烂了,立马断电,检修后来发现舵机线根部短路,一根断掉的非常细的铜丝导致的。却引起了电调几秒钟内达到烫手的地步,后来修好舵机,一切正常。
好在发现的早要不非烧坏电调不可,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损失惨重啊着火后飞机还能控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损失惨重啊着火后飞机还能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天试机,飞机插电后发现电机不唱了,正纳闷呢,发现电调已经把包装烫烂了,立马断电,检修后来发现舵机线根部短路,一根断掉的非常细的铜丝导致的。却引起了电调几秒钟内达到烫手的地步,后来修好舵机,一切正常 ...

我检查了四个舵机没有发现异常!应该是电调自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损失惨重啊着火后飞机还能控制吗 [/quote能够
那肯定不能控制了!

网友:
明明看到是起火,然后就熄火

网友:
同情你啊

网友:
利害~~慰問一下~

网友:
安慰,大家玩这个以后还是要小心了,要是炸在易燃物上面就麻烦了。

网友:
电机电池都是我现在用的

看来要小心点啊~~~

网友:
还以为是电池着了呢,原来电调也会呀

网友:
今天是星期几啊?偷练

网友:
 飞机自_焚了!(我还不信,自 焚这2字就打不出来)

网友:
电调过热烧了引起飞机燃烧

网友:
深切慰问!

电调残骸上发白的部分应该是起燃点,应该深入分析一下。

电调部分部件发热量大,时间长了发热部件就会出现虚焊现象,在大电流情况下虚焊的插脚会出现打火,再配合可控硅/整流桥堆等电流大的配件在正常工作下温度也很高,致使电调/机身的易燃材料被加温,最后由打火的火花点燃引起燃烧。

付老板的机身是可燃材料做的吧?

网友:
要是从高空熄火尾旋掉下,拉着烟,那景象才壮观呢!

网友:
把申江路的鸭毛都烧掉才好呢,我们可以卫生的飞行了,哈哈!一看就是电调寿命到了,我也有过一次过载烧电调的经历啊.

网友:
电调还会起火,我要注意点了

网友:
电调烧了,上周日我的确个XXD 40A电调也烧了,用的2217 电机KV1250  仿APC 9*6桨,地面全油门是22A.居然上天没一分钟就没动力了,落下来闻到电调有很重的糊味.XXD的电调质量也太成问题了,打了对折用居然也会烧,过热保护也不起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XXD

昨晚,我把家里的XXD电调全都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史上最严重的空难。。。。。恐怖。匪夷所思啊

网友:
想不到KT也会出这么惨的空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晚,我把家里的XXD电调全都扔了。

保护JJ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环境

网友F:
恐怖啊``LZ不怕电池爆炸吗?

网友G:
同情你。节哀吧。。。。。。

网友H:
真惨....什么原因?是电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