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设置问题求教

楼主(2009-05-07):
二手c0618配了370w三相电机,找到一个西门子750瓦变频器。不知怎么设置,各位老大教教我!要求能车螺纹

网友:
车罗纹与变频器设置没有关系,变频器设置参数几十上百个,基本设置最高频率,最高电压,和转折电压(中间电压),转折频率(中间频率)后两个参数设置合理,就可以解决电机低速力矩小的问题.参数众多,比较复杂,最好有说明书(或有关书),对照操作设置.

网友:
就如楼上所说.那么多参数你只要设定几个就够了.在网上下个说明书好了.
还有就指令来源,停起时间,

楼主:
我有说明书,不知道怎么传上来。书上说启动到设定频率要约7秒,停车要约10秒。觉得这样车螺纹很麻烦。

网友:
馬達額定電壓,額定電流,馬達極數.額定轉差.
加減速時間是可以另設的,說明書上的是預設值.

控制方式要看你的需求,一般可以用數位操作器直接控制停啟及正反轉,也可以用輸入端子外加開關來控制停啟,並設定多段速度控制.

楼主:
加减速时间一般能设多少啊,是不是要加什么刹车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说明书,不知道怎么传上来。书上说启动到设定频率要约7秒,停车要约10秒。觉得这样车螺纹很麻烦。

这个小床,惯性不大,可以设为2-3秒,只要启动停止不自动保护即可,有的变频器不保护,会自动延长启停时间
低速车罗纹,设1S可能也可以,电阻一般不用,除非惯量大.

网友:
加減速時間並没有限制,但如設零,對機械及來說比較不好,你可以設1~2秒
煞車電阻是貫性大的運動才需要外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大,还有外接控制按钮是普通的按钮开关么,加调速电位器要另外电源供电么?

网友:
一般3档搬把开关,反-听-正 再加个急停,电位器3脚直接变频器3个相应段子.

网友:
開關是一般常ON的開關(控制方式要看需求並設定定多機能輸入端子)
以電位器來控制速度的話是不需外加電源

楼主:
一般3档搬把开关,反-听-正 再加个急停,电位器3脚直接变频器3个相应段子.
用倒顺开关行么?急停开关是接在变频器外接口上还是变频器的供电电源上呢?

楼主:
:loveliness: 感谢kallen,fang!参考资料已收到,仔细研究中。。。

网友:
我接电源

楼主:
接电源会不会烧变频器哦 有点怕

网友:
就怕变频器帽檐,来不急断电.
两年了,没烧.

网友:
变频器和车螺纹没关系吧。

网友:
变频器没资料是一件很头痛的事啊。。。。。唉 俺的富士 k7s 1.5KW的到现在还没搞定 愁死了 谁有说明书传给俺一份吧 表示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