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电池充电电流的疑惑?

楼主(2009-05-07):
今天发现用500ma电流充电,5014充电器在12.220V电压截止,不能继续充电。改用1500ma电流充电12.599V充电截止。一直以为小电流能冲的更满些,实际怎么这么样呢 。15C的2200mah电池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不好解说啊!

网友A:
是否有定时装置?有些充电器默认都是2小时停止,如果你的充电电流小于0.5c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定时装置?有些充电器默认都是2小时停止,如果你的充电电流小于0.5c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充电时间都超过2小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时间都超过2小时

你是什么型号充电器?
不是你接电源就算充电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充电器?
不是你接电源就算充电的哦。

说过了5014充电器,15V,15A的开关电源

网友:
100%有定时,好像默认是2小时。你自己进入设定,把时间保护调整到3小时,再用这个电流冲,肯定就满了。
都不知道你看了说明书没有。。  充电不是插上电源就算充电的。

楼主:
就是这个充电器,不知道怎么设置充电时间

网友:
5014我也在用,是串充,锂电最好要平衡冲 切记

网友:
这个冲锂电非常不合适!  我也有一个,还是换一个专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