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分度头

楼主(2009-05-07):
最近在空余时间做个简易分度头,有不足的地方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
无锁紧装罝

楼主:
在摇臂那里有  照片没照上

网友:
 这样也行?: 有看到恐龙的新鲜感!

网友:
上张侧面照片,在长轴上铣齿,能从卡盘中心穿过去吗

网友:
太简易了

网友:
估计里面是用星型齿轮传动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有什么用

网友:
精神可嘉,但我觉得应该具备一定的实用性才好。虽叫简易分度头,但还是应具备一定的精度和基本功能,比如:能灵活的分各种整数和小数角度,分度误差不应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