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电机给大家瞧瞧

楼主(2009-05-07):
考考大家这是什么上面的.

网友:
是硬盘电机吗?

网友A:
录像机上的无刷电机,前些时候掏了不少

网友:
好象5寸软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录像机上的无刷电机,前些时候掏了不少

像

网友:
软驱上的

网友:
美体内衣上面的。

网友:
功率小,实用性不大!

网友B:
重新绕线再把磁钢换掉就是好电机

网友:
我有一个录像机电机,和这个类似。所以估计是录像机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绕线再把磁钢换掉就是好电机

好主意, 电调推?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知怎么利用.

网友:
也有几个,不知啥用啊???

不知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