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好盈的电调发热量那么大

楼主(2009-05-08):
为什么好盈 守护神 40A电调飞个三、五分钟,用手摸二秒就会感觉到烫手呢???
我的固朗450C机子这几天一下问题多多,今天买的好盈守护神40A电调和新西达  HD2218   4380KV的电机到了,晚上马上动手装了上去
电池是用A123  3S的       油门曲线是0%   25%    50%    75%    100%
这样的话,不管我用11T齿轮还是13T齿轮,动力感觉平平的,不爆,而且飞个三到五分钟电调就很热了,一个A123  3S电池能飞8分多钟。。
后来又用两种齿轮别测试了一下油门曲线为0%    35%   60%   85%   100%,这样的话,动力很足,爆爆的感觉,(特别是用13T的,更明显,但电调温度明显更高),,电调的温度还是很高。。
原来用(原装固朗KDS40A电调,,,3500KV电机,油门曲线又调到0%  38%  78%  90%   100%因为电机有问题,所以油门曲线只好调这样了,不然根本飞不起来。。这样来用,一个A123  3S电池能飞个6分30秒左右,,,连续飞四个电池,电调电机都不会热)
哪位知道怎么处理呢?能把电调的温度降下来

现在电调设置是低进角

麻烦各位师傅了

网友:
我也會,而且是用什么电调都會…

网友A:
我的已经发回厂了。稳压块那,飞1分钟就热的能把热缩膜烧的起泡了。

网友:
我进角设置的是22.6°

网友:
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A123 3S电池电压较低,电流较大,这样导致电调功耗大,发热量大。
可以试试A123 4S的。

楼主:
就是不想用4S 才改电机和电调,呵呵,早上去试 飞了一下,感觉不错,挺爆的,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今天在飞航线的时候高处时忽然往左边倒下去,一直打右边就是翻不过来,不知道产舵机的问题还是电池掉了的问题,眼睁睁的看着它一头炸在地上,,快散架了,修到现在才修好,舵机倒是一个也没烧

网友:
LZ我也是XXD4380kv但是我飞A123不会很热啊,我现在进角是15°,其他的没有试过

楼主:
进角15,这个怎么调呢,我好盈的里面设置就只有一个低进角,中进角,和高进角,这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发回厂了。稳压块那,飞1分钟就热的能把热缩膜烧的起泡了。

如果是穩壓塊發熱嚴重,不排除是線路板短路~~

网友:
大家看看是否滤波电容断脚了

我的就是断了引起发热利害烧了,返厂修理要五十大元。

楼主:
现在把油门曲线调高的10%,现在一个A123  3S电池飞一来,电调和电机都不会热了,只有温温的感觉,差不多在40度到50度之间吧,但现在是飞下来后,电池会发热了,原来电调发热,电池不热,现在是电调不热电池热了,A123  3S一个电池飞个9分40秒左右,下机后的温度跟锂电飞完的温度一样,低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