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电调,可否当油直接收电源

楼主(2009-05-08):
比较菜的问题
不过直机是比较危险的,故请教下
电直的电调接到油直的接收机上是否可以当接收电源 [当然 动力输出线闲着,什么都不接]
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电调内置BEc电流小 建议买个大电流Bec

网友B:
都飞油的了还省这个钱....

楼主:
原帖由
qdzd
于 2009-5-9 06:28 发表
都飞油的了还省这个钱....
呵呵,谢谢楼上两位
不是省钱,觉得锂电容量大,并且手头多,只是想充分利用现物而已
希望能给个肯定的意见,谢谢

网友C:
可以的 就是大材小用了 呵呵 以后还是买个UBEC吧

网友D:
还是单独弄一个UBEC比较好哈

网友E:
建议别用,我的就是用ubec失控了,起飞十分钟后失控,飞机旋转着上升,直到无油才落下来,郁闷!!!!!!!!!!!!!!!!!!!!!!!!!!!!!!!!!!!!!!!!!!!!!!!!!!!!!!!!!!!!!!!!!!!!!!!!!!!!!!!!!!!!!!!!!!!!!!

楼主:
同情~~
幸亏是10 分钟后,要么刚启动就失控了,不是要飞丢了
我直接买了 4500mh ACE 6V 接收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