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头连线的正负极怎么区分?

楼主(2009-05-08):
我的GTA6充电器为什么一接上电池就显示连接失败,是不是平衡头的正负极接反了?另外我想问一下各位,平衡头连线的正负极怎么区分?还有就是GTa6充电器不会“自动”。

网友:
平衡头红线正极,黑线负极。

网友:
平衡充的线是这样定义:
红线开始:
第一根: 为第一片电芯的 + ,第二根为第一片电芯的- 也是第二片电芯的+. 第三根为第二片电芯的-,也是第三片电芯的+ .第四根就是第三片电芯的-.

(+) (-+) (-+) (-)
红 黑    黑  黑

网友A:
自己看吧!!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吧!!很清楚!!

在此慎重说明一下,楼上的图有误,标准的锂电平充头接法与上图的正好相反,免得误人子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此慎重说明一下,楼上的图有误,标准的锂电平充头接法与上图的正好相反,免得误人子弟!

    。此图曾经出现过,还被纠正过,怎么又把错误的东西搬上来了?我也纳闷,做的如此工整的图片,怎么会是错的呢?

网友:
害人不浅

网友:
谁有正确的图上啊

网友:
把上面那个图反过来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你把这图用张较透明的纸印出来,然后反转背面睇就是.

网友:
抽空画了一张平衡口示意图,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6628&extra=page%3D1
希望能看明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
我还想问一下:镍氢和镍镉电池的平衡充接线和锂电的平衡充接线一样吗?能不能也给个图呀?(如果不一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