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齿轮下面这个是干什么的拉杆

楼主(2009-05-08):
(无正文)

网友A:
pitch 连杆
应该是 pitch 连杆
可能主轴中空,通过主轴里的连杆进行 pitch 控制
不知道对不对,下面继续

网友B:
阿賓的垃圾飛馳,那個沒記錯是拉螺距的

网友C:
是的,是pitch拉杆,这架飞机可能是KALT的

楼主:
这个 飞机是啊并个生产的吗??????????????????????

网友B:
我看就是,而且是99.999%肯定,因為我上過當

网友D:
是拉螺距的連桿,照片裡是KALT或是飛x的 不清楚,這已經是很老的設計了,這一系列的直昇機都是TAYA設計的,最後一台這樣設計的直昇機好像是雷虎的天皇

网友E:
這一台是KALT的Baron
也算是我的啟蒙直升機
穩定性很好
調整也不難
這個桿子是控制螺距的
我的倒飛、熄火降落、航道等都是用這一架直升機練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