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imax b6总是显示 connection break

楼主(2009-05-08):
都是新买的
插上后设置平衡充电
然后不论怎么弄都是connection break
我用esky的充电倒是可以 而且
电池
电没有满
我怎么弄都是 connection break ~!~!救命啊~!~!

网友A:
把串充线也接上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必须连上串充线,也就是串充的情况下,同时做平衡。。。

楼主:
已经解决 谢谢~!封贴~!

网友C(2019-04-27):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谢谢~!封贴~!
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