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头修理 使用铸工胶

楼主(2009-05-08):
卡夫特铸工胶 有A B 双组分 (100G 8.00元) 使用了不到一半 ,树脂类貌似里面加入了铁粉。先用酒精,丙酮清洗好创伤,再轴承圈上面匀涂油 。再安装轴承外圈,安装好后的样子

防止胶滴 做保护

耐心+仔细+小量。慢慢填充。趁软,用干净布蘸丙酮清理

看下面已经流了 比较到位 等待固化吧

网友:
抢个沙发!!!!!!!!!!!!!!!!

楼主手艺好啊。

网友:
北京的哪个所谓复印,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有点意思啊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学到嘢啦...
支持...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
效果,我要效果,十分关心

楼主:
俺个人认为,这样的修补只适合小的创伤。从后部看 明显的胶没有灌瞒。更好的办法是:不上轴承外套补好后打磨。可惜俺的水平太菜,所以用了这个山寨办法。本来怕胶的太结实,以后轴承不好更换,想了想 自己DIY  不是三班倒管用5年应该没有问题, 而且到那瞬 自然开胶也说不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个人认为,这样的修补只适合小的创伤。从后部看 明显的胶没有灌瞒。更好的办法是:不上轴承外套补好后打磨。可惜俺的水平太菜,所以用了这个山寨办法。本来怕胶的太结实,以后轴承不好更换,想了想 自己DIY  不是三 ...

网友(2012-12-10):
学手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