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翼的机翼都是平的,而不是V型的?

楼主(2009-05-08):
难道做成V型,带上反角的,就不能抗风了吗?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网友A:
V型上反角能增加横向稳定性。飞翼做成带上反角的没试过估计也可以,那样就不用垂直安定面了。但制作能麻烦点。

网友B:
是个好点子,可以去试试

网友C:
上反角是为了稳定,飞翼一般都有比较大的后掠角,而每4-10度的约等效于1度上反角,所以一般不再需要做上反角,还有,后掠角在倒飞时也同样有效,而做了上反角正飞稳定倒飞就变不稳定,飞飞翼就图个能做动作,倒飞不稳就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