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选机请教老鸟

楼主(2009-05-08):
本人是菜鸟,玩过三通电直。最近想上450,请问
飞越 Tarot 450 V2 与
飞越 Tarot 450金色碳纤整机 TL10005-02 (
黄金甲
)有可区别?哪个性能更好?请老鸟指点。谢谢!

楼主:
老鸟不来,自己顶。

楼主:
为什么没人指点

网友A:
摸石头过河吧  走自己的路 :loveliness:

网友B:
都不錯~入手在家摸索一下~
但關鍵还是選控~

网友C:
原帖由
gzshenhy
于 2009-5-8 19:15 发表
为什么没人指点
因为同时拥有两架飞越的高手太少了 手头没有没法回答

网友D:
建议你先买个4通道双桨飞机飞飞,比如esky的lama v4什么的,别直接上450.用4通道飞机的遥控器多练练模拟器,上450别太着急

网友E(2009-07-31):
模拟器才是硬道理

网友F:
急于求成会败得很惨。450和3通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建议还是先模拟器或者4通吧。

网友G:
 LZ如果没有熟练操作模拟器,那就不要上450了,不是怕炸鸡,怕伤了路人~~~

网友H:
哪里有模拟器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