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新买的大齿轮盘 问题

楼主(2009-05-08):
Esky LAMA V4   新买的外轴大齿轮盘 与电机配合非常紧,纽都纽不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呀?

网友A:
你在网上买的吗?可以试试调整马达的位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网上买的吗?可以试试调整马达的位置看看

应该是这样,哈哈

楼主:
没得调了, 换了3种类型的飞机,LAMA V2 LAMA V4 科曼奇,问题依然,最近怎么老碰到怪问题,之前的坏外轴坏上去就很顺,以前从来没碰到过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啊。  高手出来解决啊。

网友B:
用锉刀修正机架上的马达固定螺丝孔

网友:
我换的外轴也紧,esky改模具了么???????

网友:
我也郁闷啊。。。   改了产品编号,连模具一起改了??

网友:
请,提供解决方案啊。我现在,很为这事情头痛。

网友:
请,厂家的说句话。

楼主:
看来不是一位朋友碰到这个问题了,NND ,ESKY出来说句话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锉刀修正机架上的马达固定螺丝孔

大哥,这个会不会导致电机在飞行中有位移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会不会导致电机在飞行中有位移呀,

锁紧马达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不过比较固定座是塑胶的,也不好说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