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Esky LAMA V4 控制

楼主(2009-05-08):
新买的 Esky LAMA V4 为什么起飞时不是向前,而是向后,我把微调以调到最上面,还是一样,
用
遥控器
向前一点才能稳住,可是一放手就向后飞了,真郁闷,
飞机没电了,下次我传个视频上来,高手指点下
谢谢各位了,新手新贴~

网友A:
检查倾斜盘是否水平,调节舵机连杆把倾斜盘到水平位置。另外检查重心是否在主轴位置。

楼主:
我目视像是水平了,不知道是不是我遥控器是不是搞乱了,本人第一架MX,
我用起子把那个上下的拉杆搞了半天才顶了上去,(我曾一回来就全拆了看过,向前飞,那个拉杆是向上移动)可是一开遥控器,搞几下又回原了,还有,那个拉杆很难推动,我用指甲搞了半天才移上去,

网友B:
左边的拉杆调长一圈

网友C:
电池位置是否正中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找到原因了, 是我加配的那块电池没有绒毛,飞一下就退到后面了,应该是重心后移了.
 这里严重BS LAMA V4的厂家500多的MX,也太水了,就是原配电池也老是粘不牢

楼主:
请教下各位,我的LAMA 将 断了,换上以前3通玩具的可以不,个人感觉3通玩具的还牢固,还有就是控制上面那对将的那个大齿轮,断了一个,飞是还可以飞,可是飞起来卡卡直响,请问我这几天可以
飞不,不会影响别的零件不,配件正在寄来,我还需要买哪些配件呢

网友D:
LS,三通的桨可以用,我就是在用,非常耐炸!!!

网友E:
大齿轮坏了,就不要飞了。把大齿轮取下来,到卖玩具飞机处,只要尺寸一样买一个换上去即可。其实LAMA的零件与大多数三通道的是一样的,只要尺寸样都可以使用,不要迷信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