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的充电方式,不知可不可行

楼主(2009-05-08):
3e平衡冲最高能冲5S的电池,但我都是冲3s的电池,充电器有2组是从来都用不上的。而且我有两个3e平衡冲,不知能不能利用这两个充电器空闲的端口再同时冲一组3s电池呢?如果可以,那么下面的接线图是否正确呢?请有经验的同学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但要注意,空的一头可能要是“+”端,因为充电器一般是参考“-”端的。
另外电池特性要尽量相近。

网友:
當然可以~但要留意一致性~

网友:
做一个2S+2S=3S的延长插座就可以了....图的原理是对的.

但是一般是已负极开始的,也就是说2个充电器插的3S电池的时候,都是占用1 2 3 4口 1为负极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2个 5 6 7+5 6 =3S 母口就可以了

不知道我解释的是否清楚,,

网友:
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3E我记得是12V供电,这样的话,需要2个独立的电源,要不可能会有烧充电器或电池的可能

网友:
要是每路完全独立供电的话就没问题!~

楼主:
感谢火警,我明白了,还有幸亏您提醒一下要分开电源,我就是一个电源同时给两个充电器供电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