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起飞时候往左漂的原因

楼主(2009-05-08):
很多新手飞直升机的时候都发现,为什么推油门的时候,飞机会向左飘逸?
而且每次都是这样?其实地面效应,还有原因,向左漂移的情况在电直上特别明显,
下面解释下飞机向左漂移的原因:
如图
电直地面效应,向左漂移
1.飞机头会左偏,当大桨转动的时候
2.尾桨必须产生推力,推动尾巴向左,修正飞机姿态
3.两者的合力使飞机向左漂移
4.
电动直升机
较轻,所以漂移比较明显

网友A:
谁说是什么地面效应,就是尾桨产生的推力使飞机向左漂移

网友B:
尾巴對左漂的影響應該是沒關的~
因為飛机升起后己離開地面效應~但沒有左漂的問題~
尾巴的力只作用在以主軸為中心的轉動上~我認為的~

网友A:
准确的说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直升机向右倾斜的原因
直升机尾桨的推力本来是抵消主旋翼反扭矩的,但是这个推力还会引起直升机的侧向运动。
右旋直升机在悬停时,尾桨的推力将使直升机向左移动。
为了抵消这个力,直升机会稍微向右倾斜,利用主旋翼侧向分力自行平衡。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C:
此讨论意义不大。哈!

楼主:
  道哥来了啊,道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