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 可以临时用作 锁尾舵机吗?效果如何?

楼主(2009-05-09):
如题

网友A:
楼主平时用什么啊?

楼主:
平时用 e sky 这次干脆想弄4个 65mg 另一个备用的 临时当成 尾舵 应该不会 有什么坏处吧?

网友B:
65MG 锁尾 杠杠的

楼主:
那就好 即使斜盘上坏了一个65mg 尾舵拆下来 换上也能继续用 呵呵

网友C:
LS你这样用的话舵机的一致性就很难保证了

网友D:
不知道LZ用在哪种机上,450吗?如果是此类机型还是应该考虑尾舵的参数问题!

楼主:
用在sjm 400 pro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