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无限94108跟94188区别

楼主(2009-05-09):
求玩过 无限1:10油动大脚的朋友 帮忙解说下 94108(普通版)跟94188(球头悬挂版)这两个版本的区别!球头悬挂跟不悬挂 区别在那?
顺便捎带着问一句,94108 500块该不该直接拿下!?迷惑中

网友A:
不觉得有什么区别~~~~~我的就是94188的,只是电镀轮胎不同!

网友B:
两个车我都买过玩过,108比188小2厘米,188看上去要结实多,实际也是结实,特别是轮子悬挂结实,要买的话建议买188的

网友:
94188是前后轮可调,94108不可以调,还有就是188的是电镀轮毂,其他的都一样了,在这里给个忠告:无限车不结实,很不结实,还有就是机器烂,怠速高,车架螺丝多拧几下就滑了!建议多存点钱买其他的车,象南大,恒龙就不错!你说94108那车500能不能直接拿下,首先你要考虑他的车有没有8成以上新,有没有暗伤,送不送配件,是不是全套,机器喝没喝过一桶油,如果上诉情况都符合的话,那倒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C:
无限94188的车确实不结实!螺丝真的很容易拧滑牙!抬速真的很高!后悔买这车!引擎一点都不好调!

网友D:
建议多存点钱买其他的车,象南大,恒龙就不错!
j竟然没有恒龙的好??第一次听说,,,恒龙的就结实了吗?

网友E(2009-06-10):
我已经报废一台18的引擎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