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您们的600esp是如何做到插电时免打火呢?

楼主(2009-05-09):
解决这问题,就马上入手,呵呵。:loveliness:

网友:
哥们,这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的,要不你就接地

网友:
500也会打火

网友:
500和600接电时都“啪啪”的,很正常

网友:
打就打呗也没什么影响。

楼主:
会不会有些大电流开关之类?500打火已够大了,14s1p接起来岂不是像放炮一样?怕怕~~

网友:
好赢HV系列电调就有“免打火”技术。
估计就是先用另外一条线接上一大功率电阻,降低电压。接通电源后再接上主线。

网友:
用继电器估计可以解决。

网友:
天蠍星的大功率電調也有這樣的設計

网友:
但是我的好盈一样是打火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这问题,就马上入手,呵呵。:loveliness:

我的插头不打火: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3802&highlight=%2Bnuj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