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的摇杆长短调节对操作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05-09):
如题,调节摇杆的长短对操作有何影响?对一指禅和两指呢?

网友A:
杆长了,就相当于行程变长了。 你手上移动的量就大了,适用精确控制。

网友B:
捏杆飞的话,现在控没有一个合适的,毕竟间距太小,杆就是调到最长也嫌短。看看真正的托盘控的杆就知道了。

网友C:
对于一指禅
杆越短,行程越容易大量控制,但控制精度也越低。

网友D(2019-01-10):
一指禅,飞航线杆长点稳,飞3D杆短点动作更利索

网友E:
这看各人习惯,杆离轴心更长就意味着同样一个行程量你手移动的行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