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JR的dsx9能不能配spekturm sr300的接收

楼主(2009-05-09):
原来使用的是JR的dsx9玩直机,最近买了条船,接收机要放在船壳里,原来的接收天线很短怕收不到,在网上看到个spekturm的sr300的3通2.4g接收,不知道能不能对上码,使用上有没有问题,我问卖家结果他也不知道,大家有有过的吗?

网友A:
只要是DSM或者DSM2都可以

楼主:
DSM是什么意思啊?请教下

网友B:
JR 和 spekturm 貌似有什么关系,可以通用的,spekturm有个控就叫DSX6i没准合作伙伴吧,DSX9是DSM2 的 和 spekturm通用
DSM可能是JR的 一项技术吧 ,日本的 后缀是J 可能代表JAPAN 具体 水还没潜全 呵呵

网友C:
不行。
3通的是地上用的
dsx9只能配dsm或dsm2 AIR(空中)用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