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飞会往左偏,后飞稍微右偏

楼主(2009-05-09):
小lama悬停时倒没什么事,还算稳定,就是往前飞时老是往左偏,后飞时往右偏,郁闷了,微调没事的啊。。。。。
请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如果电子设备没问题 检查一下平衡杆与A旋翼的夹角吧

网友:
感觉问题多出在手指上,前推和后拉时手指没有竖直方向运动!

网友:
知道陀螺仪位什么锁尾吗?

由于陀螺效应,直升机高速前进时会有升力差,所谓陀螺仪的锁尾和锁头就是来弥补这个问题的

网友:
LAMA用的是四合一

用的是压电式感应器,所以效果比较差,产生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是比较正常的,

楼主:
上图说明

首先谢谢大家以上的解答。下面我把图片贴上来说明一下。

这就是科乐科lama6的十字盘,这个左侧的舵机是控制前后的,右侧的舵机是控制左右,从表面看,如果仅是向前打升降舵,十字盘向左前方倾斜,势必造成机身左侧倾斜,肯定需要右打副翼来配合,因为这样才能使十字盘向前倾,向后原理一样。

我不知道这是科乐科lama6天生的缺陷还是怎么回事,我也是刚上手,刚学会四面悬停,偶然发现有这样的问题。郁闷中。。。。

网友:
没玩过LAMA

所以不知道打前舵是一个舵机工作还是2个一起。
应该是配合一起工作的,不然就是LZ说的问题。跑偏!

网友:
lama跑偏常有的事情 不调整的话 就用副翼修正吧

网友:
这个问题和我一样,机型不同罢了。一直都没解决

需要求助。看视频。低速和中速都有测试。打前是前左。打后是右后。和LZ说的完全一样

网友(2009-08-08):
呵呵。10楼和我相反,前舵时前右、后舵后左。看来可能是舵机同步问题。

网友:
E016的机器,哈

这机器调好后非常好飞,室内室外都适合。

首先检查副翼是不是水平。2个副翼的角度要一致

然后倾斜盘一定要调整好。比如打前,像左前偏。那么你要把左边的拉杆搞长点,翻过来就搞右边拉杆

最重要是3个舵机行程最好一致,舵盘孔一致,若是其中有个偏差大。就换掉

把倾斜盘调整水平,一般问题就少了